AD summer 库元件界面中的列名如何设置,怎么只有元件名 ...

楼主(2010-03-09):
AD summer 库元件界面中的列名如何设置,怎么只有元件名和footprint呢?
我在列名上右击,选择栏,自己把description和library添加进来了。
当时可以用了
但
为什么关了软件,重新打开,“description和library”列就又没有了,只剩下“元件名和footprint”两列了
好苦恼!
软件
library
Summer
如何

网友A:
楼主 自己多试试,看看隐藏的选项,应该就能找到吧。
另外可以找你对应的EDA软件的电子教程看看、

网友B:
我刚装上 Summer 09时,打开默认的列全都在。
昨天,打开以前的一个项目就发现好几个列信息都没了!
我把系统的参数设置整个翻了一遍,就是没找到
DXP主程序周围的INI文件好像也没有是管这个的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不爽。(每次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