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PDA(比手机大一点),咨询元件选取

楼主:
以前做的巴掌大,现在想缩小到手机大小
所以要求尽量使用BGA封装,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一、SDRAM 128M byte,BGA封装,有什么好的,价格分别多少

二、nand flash 1G,BGA封装,有什么好的,价格分别多少

三、还有一些电源芯片,以前做的是串联供电,导致不能实现电源管理。
你们是如何实现供电的呢?

网友A:
Wince还是Android的系统?

网友:
  做手持设备基本上大片子都是BGA 价格好不好关键看量 sDRAM flash 就那么几家在做 米太多选择

电源电路(上电时序的问题 ) 关键还是看 PMIC 芯片提供的方案  如果模电工程师水准可以的话可以自己搭 效果比 PMIC 好 但这需要很高的水准!

电池并 比串 要麻烦的多 个人看法 能用一颗 就不要用2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还是Android的系统?

wince and WM

2440 弄android 不行的吧。

网友:
你要做PDA?
那些东西上三星的网站找找,很方便找的
我现在用TI的电源管理芯片,TPS65051,给6410供电整个板就一个电源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B:
在三星和现代的网站上找了一些,可是供货都不稳定,咋整的
没有人用mobile SDRAM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micron的和elpida的
如果想便宜一点  找台湾厂家   nanya也做memory的

网友:
你想怎么控制电源?
richtek fairchild电源管理IC还比较便宜。

网友:
价格是其次
质量和供货稳定是重要的。
液晶这些背光啊,负压之类的,都要注意,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啊。

网友C:
楼主跨度有点太大了,进步真是神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跨度有点太大了,进步真是神速啊。

过奖啊。
我在大学做过不少硬件的,只是毕业设计的时候用了一下EVC,然后公司就认为我会wince,就把我安排在wince驱动的位置上,、
现在又回来了,不过我模电很烂,这些数字电路我还是可以慢慢吃的。

现在大家有什么好的电池充放电控制芯片介绍吗?以前我们直接用2440 自带AD测量的。

网友:
楼主厉害。。。我毕设也用的evc,哈

网友:
俺毕业设计用VB。然后工作也做软件,现在硬件仍然棒槌。

网友:
现在是一些供电处理的问题了。
其他的都是很成熟的。

网友:
硬件现在基本都忘了,我是越做越“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跨度有点太大了,进步真是神速啊。

过奖啊。
我在大学做过不少硬件的,只是毕业设计的时候用了一下EVC,然后公司就认为我会wince,就把我安排在wince驱动的位置上,、
现在又回来了,不过我模电很烂,这些数字电路我还是可以慢慢吃的。

现在大家有什么好的电池充放电控制芯片介绍吗?以前我们直接用2440 自带AD测量的。

bq24072这款电源充电IC应该不错,TI的,带电源路径管理的。不过比一般的电源充电IC要贵,估计在一个美金左右。在我们的PND产品上有用。

网友B:
还有LCD也要换。因为现在在太阳底下看不清楚。
半透半反LCD估计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1.芯片问题,你可以去找专业的供货商咨询货源问题.例如ARROW等.他们的FAE会推荐你你需要的IC型号以及功能.当然也要这款存储芯片型号,你的ARM支持,
2.屏的问题很简单.你也可以去找厂家问.SHARP 信利,都有这样的还有群创 友达这些台湾屏也可以,去问问他们的销售人员.,嘿嘿

网友:
莫慌,现在我先学习一下基本硬件理论先。现在要恶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LCD也要换。因为现在在太阳底下看不清楚。
半透半反LCD估计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你的LCD带触摸功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LCD也要换。因为现在在太阳底下看不清楚。
半透半反LCD估计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你的LCD带触摸功能的吗/?

一定要带触摸的。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源管理芯片LTC3557
我们在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LCD也要换。因为现在在太阳底下看不清楚。
半透半反LCD估计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你的LCD带触摸功能的吗/?

一定要带触摸的。

LCD和触摸屏可以分开选啊,我们是不同厂家的产品,再压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LCD也要换。因为现在在太阳底下看不清楚。
半透半反LCD估计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你的LCD带触摸功能的吗/?

一定要带触摸的。

电阻式触摸LCD在阳光下看的不清楚,不知道你在阳光下看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可以选电容式触摸LCD,不过比电阻式稍微贵一些。而且电容式触摸屏有多点触摸功能。

网友:
多谢各位了,今天我再慢慢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三星和现代的网站上找了一些,可是供货都不稳定,咋整的
没有人用mobile SDRAM的?

mobile SDRAM的电路,还要做电平转换,不太好,

网友:
mobile SDRAM的电路,还要做电平转换,不太好,
——你用过吗?应该不用吧,不然谁会用这个东西啊。

网友:
正在选,快出结果了。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些设计公司的方案,他们考虑的会成熟很多,相比你这么凭感觉来,而且时间比较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些设计公司的方案,他们考虑的会成熟很多,相比你这么凭感觉来,而且时间比较紧

可是他们不给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些设计公司的方案,他们考虑的会成熟很多,相比你这么凭感觉来,而且时间比较紧

可是他们不给资料啊。

呵呵 需要社会上的人脉积累 找几个做这行的学长讨教一下吧 这种事情属于经验 交流一下市面常用器件的好坏和使用习惯不会涉及到职业道德问题

网友:
aaassd_cn 前辈,说的太对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些帮助了,这次元件都是新的,压力有点大,

网友:
最近基本已经确定,正在弄LCD,这个LCD很高级,自带驱动芯片,接线简单。希望我能早日完成任务!

网友B:
LCD转接板子先发出去做了。希望回来早日出现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转接板子先发出去做了。希望回来早日出现图像。

LCD在国庆前已经点亮,嘿嘿,搞定了!

现在回来搞2440 供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