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问一个AVR的延时函数_delay_ms()的问题
fuhognquan
fuhognquan

网友A(2009-11-13):
问一个AVR的延时函数_delay_ms()的问题
_delay_ms()这个延时到底有多准啊?
如果用计数器TNCT0计数,TNCT0的初始值为55,跳到255后溢出中断,
选择8分频的时钟源,F_CPU= 16M,10ms的时间TNCT0的溢出次数应该是100次
即TNCT0跳了100*(255-55)= 20000次。
问:
_delay_ms(10);在这个延时时间中tnct0计数器的溢出次数与100次相差多少?还是一点也不差?
希望有高手来指点指点。
延时

网友B:
_delay_ms(10)这是延时程序吗?延时你肯定掐不准时间的,最好用定时,定时准确

网友C:
还是一点也不差?
不可能不差的,严格的说只有用汇编定时才更准确一点。。

网友D:
_delay_ms()不是这样实现的 我记得只是一个空循环 没有用定时器

网友E: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
delay_1ms();
}

网友F:
这是avr-GCC的一个库延时函数。在优化为最大时,延时值不是太大的话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G:
用哪的库函数 都会有差别的,C程序本来就不好确定时间,如果你坚持要用延时 用汇编编程吧,否则最好用定时

网友H:
记得IAR里面也有类似的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