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der sharing 问题

楼主(2010-03-05):
folder sharing 问题
eMbedded Visual C++ 4.0 和Platform Builder 5.0平台
自己定制的模拟器SDK,在evc中运行后,模拟器开打,,但emulator下面的folder sharing 是灰色的,与pc共享文件夹不能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folder

网友A:
理论上是缺少相关组件造成滴,标准版的Emulator里Folder Sharing是不可用滴…

网友B:
缺少组件??你的意思是在编译sdk的时候,设置相关组件?

网友C:
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回答。

网友D:
我是用CE5.0的DeviceEmulator创建的SDK,在VS2005下是可以设置共享文件夹的,DeviceEmulator的BSP是在微软官方下载的,具体的实现步骤安装完DeviceEmulator之后相应文件夹下也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