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wince下USB驱动请进

楼主:
做过wince下USB驱动请进,我现在做的是关于USB协议层驱动的编写,现在可以读出: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
但是却都不到端点描述符。
如何设置断点属性呢?比如说:那个端点配置输入,那个端点配置输出,还有配置成中断方式、批量传输方式?

如果有人做过,能否发一份给我?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lh806732@163.com

网友:
你是做HOST驱动还是DEVICE驱动?
如果是DEVICE驱动,没有获取端点描述符可能是因为你所走的协议问题,或者是之前的描述符不对,比如说在接口描述符里要告诉HOST有几个端点。

网友:
我做的是HOST驱动,主要是要接收示波器发送过来的数据。
现在端点都读不到。
我在接口描述符里面看到bNumEndpoint一直是0。
读取接口描述符我用了lpGetDescriptor却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跟第六个参数有关。
(*pUSBD->usbFuncs->lpGetDescriptor)(pUSBD->hUSBDevice,
                                        NULL,
                                        NULL,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In,//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0,
                                        0,// 0或语言ID
                                        sizeof(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ndpointDescriptor
                                        );

读取端点描述符的时候读出来的却是配置描述符:
(*pUSBD->usbFuncs->lpGetDescriptor)(pUSBD->hUSBDevice,
                                        NULL,
                                        NULL,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In,//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0,
                                        0,// 0或语言ID
                                        sizeof(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CfgDescriptor
                                        );

网友A:
HOST的没做过,不了解,你找下BSP中的其它USB HOST参考一下吧。

网友:
DEVICE驱动比做HOST驱动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ST的没做过,不了解,你找下BSP中的其它USB HOST参考一下吧。

你做过DEVICE的驱动,能否给我参考一下?

现在很迷茫了对这个HOST驱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lpInterfaces(接口描述符指针)都是有效的,如下:
    pInterface = pUSBD->lpDeviceInfo->lpActiveConfig->lpInterfaces;
    if (NULL == pInterface)
    {
        RETAILMSG(USBOSC_ERR_MSG, (TEXT("OSC: pInterface is NULL !\r\n")));
    }
这里没有打印出错误信息。

而到下一级lpEndpoints(端点描述符指针)却是空的,如下:

    pEndpoint = pUSBD->lpDeviceInfo->lpActiveConfig->lpInterfaces->lpEndpoints;
    if (NULL == pEndpoint)
    {
        RETAILMSG(USBOSC_ERR_MSG, (TEXT("OSC: pEndpoint  is NULL !\r\n")));
    }
这里就打印出了错误信息。

网友:
你的枚举成功了么,你现在估计还卡在枚举的问题上啊,在枚举的时候,反复发Get_Device_Descriptor是协议规定的,而且会发送好几次,最后才得到包长等数据,然后获得端口数据,然后设置地址。

网友:
现在所有的借口、端点描述符都可以读到了,接下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动作吗?
比如说要怎么样来传输数据呢?

高手指点,小弟第一次做。

网友: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驱动里面传给应用的pBufOut在驱动里面可以正常把接口描述符打印出来,而应用里面通过pBufOut打印出来的接口描述符完全是错误的?几个同事都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公司不允许贴代码出来,没有权限....................要不然我会把代码贴出来。

高手不如赐教!

网友:
公司不允许贴代码出来,没有权限....................要不然我会把代码贴出来?HOST做过,可是你说的真的不是很明白啊,你的代码也不好说啊

网友:
LV  GUCCI  香奈儿一比一包包 批发零售!
广州市天龙皮具厂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有多年专业设计、生产、经营高档皮具系列产品的企业。主营LV,GUCCI,CHANEL,世界一线畅销品牌皮具产品。款式多,更新快,出货准时。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免费代发货至世界各地,欢迎世界各地客商及爱包包人士前来选购。 三个起批可以混批!
网址:http://www.aimosi.com
联系电话:15920907201
MSN:aimosi@live.cn
客服QQ:775035679      957840212

网友:
这活不错,给钱我帮你写。

网友B:
现在所有的描述符都已经读到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使用SetFeature来设置接口、端点。根据接口里面有一项bAlterateSetting不同的值(我的设备这项的从0~3),在值为0时,我发现时没有端点的。只有从1~3时,才可以看得到都有6个端点。

现在有2个问题:
1、下一步是否是用SetFeature来设置接口的bInterfaceNumber和bAlterateSetting,并决定使用哪个端点作为输出,哪个端点作为输入。对于输入和输出端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用的是快(Bulk)传输,中断暂时不考虑。

2、USB数据包如何解压?是否有一个标准?

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顶!!!!!!!!!!!!

网友:
我在所有的营销软件都上传到eeworld了,大家下载去, 把所有的营销软件都免费送上,大家一起共享吧.
更上好的东西,请上www.51taoqian.com.cn

网友:
刚要学,先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所有的描述符都已经读到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使用SetFeature来设置接口、端点。根据接口里面有一项bAlterateSetting不同的值(我的设备这项的从0~3),在值为0时,我发现时没有端点的。只有从1~3时,才可以看得到都有6个端点。

现在有2个问题:
1、下一步是否是用SetFeature来设置接口的bInterfaceNumber和bAlterateSetting,并决定使用哪个端点作为输出,哪个端点作为输入。对于输入和输出端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用的是快(Bulk)传输,中断暂时不考虑。

2、USB数据包如何解压?是否有一个标准?

高手继续指点!

从你的问题来看我觉得你是在做client(device)驱动。其实在public下的usbfn下是有部分代码的,就看你是那种class,有USB网卡,USBserial,USBstorage。你可以看看

网友B:
我只是不确定要不要取SetFeature,所以我问一下。

我现利用读出来的描述符,使用1个输入(读)端点和一个输出(写)端点分别来做批量输入和批量输出。
现在发现:
1、端点打开成功了。但是我应用程序调用批量输入或输出时,基本上就卡死了。
2、批量输出如下:
usbTransfer = (*pUSBD->usbfuncs->lpIssueBulkTransfer)
                                           (pUSBD->BulkOut.Pipe//所打开端点的句柄
                                                  NULL,
                                            NULL,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dwLenIn,
                                            pBufIn,
                                            NULL);
if (NULL==usbTransfer)
{
    ................
}

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不确定要不要取SetFeature,所以我问一下。

我现利用读出来的描述符,使用1个输入(读)端点和一个输出(写)端点分别来做批量输入和批量输出。
现在发现:
1、端点打开成功了。但是我应用程序调用批量输入或输出时,基本上就卡死了。
2、批量输出如下:
usbTransfer = (*pUSBD->usbfuncs->lpIssueBulkTransfer)
? ? ? ? ? ? ? ? ? ? ? ? ? ? ? ? ? ? ? ? ? (pUSBD->BulkOut.Pipe//所打开端点的句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OUT_TRANSFER|USB_SHORT_TRANSFER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Len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
if (NULL==usbTransfer)
{
? ? ................
}

高手指点!!!!!!!!!!

你的这个函数你好好看看参数的意思。。。USB_OUT_TRANSFER|USB_SHORT_TRANSFER_OK,
你这个事同步的表达吧。。。没有发出去就不会返回。。。你用USBNOwait估计就立即返回了。。研究下这个函数

网友:
我使用USB_NO_WAIT对设备进行读,是会一下子返回,但是pBufOut里面却是没有值的,
usbTransfer = (*pUSB->usbFuncs->lpIssueBulkTransfer)
                                   (pUSB->BulkIn.Pipe,//所打开端点的句柄
                                    NULL,
                                    null,
                                    USB_OUT_TRANSFER | USB_NO_WAIT,
                                    dwLenOut,
                                    pBufOut,
                                    NULL);

如果使用事件来同步,不知道有没有值,我这里老提示我参数不对,不知道怎么传参数!

typedef USB_TRANSFER (* LPISSUE_BULK_TRANSFER)(USB_PIPE,
                                               LPTRANSFER_NOTIFY_TOUTINE,
                                               LPVOID,
                                               DWORD,
                                               DWORD,
                                               LPVOID,
                                               ULONG);

好像跟有的地方定义又不一样!!!!主要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不知道怎么传!

高手指点!

网友:
创建事件:第二个参数我传了TRUE,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要手动还是自动?我看了PUBLIC下打印机的也是传了一个TRUE???pUSBD->BulkIn.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TEXT("USBOSC BulkIn"));

下面就是使用同步传输了?
usbTransfer = (*pUSB->usbFuncs->lpIssueBulkTransfer)(
             pUSB->BulkIn.Pipe,//端点句柄
             (LPTRANSFER_NOTIFY_ROUTINE)(*(pUSB->usbFuncs->lpIssTransferComplete)),
             pUSB->BulkIn.hEvent,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dwLenOut,
             pBufOut,
             NULL);

好像结果也不行啊!!!!!!!!!!!

网友:
相当不好意思,上面的USB_OUT_TRANSFER应该改为USB_IN_TRANSFER,现在可以读到数据,但是不知道怎来解析这写数据?

USB数据包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打包标准? 应该如何来解析数据包呢?

高手指点!

网友:
终于有结果了啊。。呵呵。。。这些你就得研究下协议了。。。不过网上有很多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为什么wince下面没有SetConfiguration,GetConfiguration?我现在是直接用读到的端点来通讯的,但是我Bus Hound读PC对USB的操作时有SetConfiguration操作的?wince为什么没有?

还有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来读取和写示波器那一个通道(示波器有4个通道)?

网友:
搞错了,没有读到数据,是我写的应用申请内存后没有初始化?狂晕!

批量输入调用如下:
usbTransfer = (*pUSB->usbFuncs->lpIssueBulkTransfer)
        (pUSB->BulkIn.hPipe,//批量输入管道句柄
        (LPTRANSFER_NOTIFY_ROUTINE)(*pUSB->usbFuncs->lpIsTransferComplete)),//回调函数
        pUSB->BulkIn.hEvent,//同步事件
        USB_IN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dwLenOut,
        pBufOut,//读出的数据放在pBufOut内存中
        NULL);
if (NULL == usbTransfer)
{
    ...
}

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没有读到数据呢!pBufOut一直都是空(也就是初始化为0),一直都是0.

网友:
批量输入管道句柄获取方式:
pUSB->BulkIn.hPipe = (*pUSB->usbFuncs->lpOpenPipe)(pUSB->hUSBDevice,//USB设备句柄
                                                 pEndpoint//指向要打开的端点描述符的指针
                                                 );

高手指点啊!急~

网友:
难道没有人做过USB HOST驱动吗?

网友:
遇到一个USB问题。楼主是否知道usb初始化怎么做?我的2440唤醒后usb就不能用(没有5V电源输出)

网友:
初始化读取描述符都是由USBD操作完成的,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哎,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做过wince USB HOST驱动呢? 还是不想说!
可能中国人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总是没有进步。

网友:
呵呵。。哥们。。你很努力啊。。你的QQ是多少啊。。。我们可以讨论下。。虽然我也很菜

网友:
我QQ:174646138, 公司邮箱:hua.liang@cnlaunch.com
上班的时候上不了QQ

网友:
我刚发现我们邮箱不能外发,要外发要申请。我在这里回复你吧。

我现在做的是通过USB读取示波器里面的数据,我这边是HOST,示波器是DEVICE。
程序架构跟网上别人说的差不多,
1.通过USBInstallDriver安装,
2.通过USBDeviceAttach加载USB,获取描述符,写注册表信息。获取输入输出端点,并确定使用哪个端来作为输入和输出。而现在这个示波器只有1个输入端点,和一个输出端点。
3.XXX_IOControl
   在这里面主要有打开端点、关闭端点、批量输入、批量输出、厂商请求、获取各种描述符的case 分支。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我怀疑是端点没有打开,因为在批量输入和输出函数里我都用GetTransferStatus函数,看到实际输入和输出个数都是0.

要是你晚上8点以后能上QQ我可以给你看下。

网友:
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的代码。。但是我从你说的和你的帖子上说的。。你是在做一个host得驱动。。所以有些设置你根本就不用做。。比如说去设置一些属性 setfeature,setconfig...等等一些USB属性相关的请求没必要做。。但是像clearfeature是可以做的。。。因为你是host只是去用这些属性。。人家device那边都做好了。就是给你用的。。。。我觉得你可以对比下USB摄像头的驱动。。。那个例子我觉得很典型对于做host。。我也来帮你看下

网友:
clearfeature我没做,我看XP的也没有做,你帮我看一下打开端点,关闭端点,批量输入输出,厂商请求

网友:
现在好像真的收到了数据,我申请了一个512字节内存,初始化为0xaa,现在接受收的前面一段时一些数据是非0的数据,后面一大串是0.

网友:
恭喜啊。。。那这些数据时协议规定的数据吗?

网友:
你的bulkout都成功了吗?并且得到的tranfer应该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bulkIN是什么时候发起的啊。。。是你自己想发起就发起 还是说一初始化就开始在哪里等着接收传递过来的数呢。。。

网友:
我现在是看XP得程序,XP是先发一些厂商请求,然后通过Bulk out发出一些数据,然后就是用Bulk In接收数据。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发送一个请求就去读一个请求。。发和读是配对的一个操作。。。如果PC机是那么做的。。我觉得你也可以那么做。。那你现在能读到数了。。。是你想要的吗?这些数据和协议字符段能对的起来吗

网友:
我不能确定数据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写了个小的测试程序来读取数据。

网友:
我觉得可能并不需要协议的对比了。。因为你是在host层面上。。。你读到的数据已经不是带着协议头和尾的数据。。可能就是真实的数据。。。

网友:
数据要再验证是不是,你有没发现我提到的那些有问题(打开端点,关闭端点,批量输入输出,厂商请求)。

网友:
厂商请求:
LPUSB_DEVICE_REQUEST lpRequest=NULL;
BYTE bDir;//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lpRequest = (LPUSB_DEVICE_REQUEST)pBufIn;//获取请求数据
bDir = lpRequest->bmRequestType & 0x80;//D7: 0:主机到设备; 1: 设备到主机

usbTransfer = (*pUSBD->usbFuncs->lpIssueVendorTransfer)
                 (pUSBD->hUSBDevice,
                 NULL,
                 NULL,
                 (bDir? USB_IN_TRANSFER :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lpRequest,
                 pBufOut,
                 NULL);

网友:
接收到的数据和PC用BUS Hound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了。已验证。

网友:
哈哈。。。你成功了啊。。。。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看你函数里面的那些参数有没有好好研究。。其他的没有什么的

网友:
第一次做,没办法,身边也没有人做过wince USB HOST的驱动,只能摸索。要完善一下了。

网友:
恩。。。。要完善下。。。。大哥你还是很强的

网友:
这个东西高了20几天了,这个月20号要交任务。

网友:
把你搞深刻了

网友:
结贴了,如果有人要做wince USB HOST驱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怎么结不了贴?

网友:
最后总结这个示波器一下wince下USB HOST驱动程序,批量输入、输出、厂商请求3个函数,其他资料网上都能找到。

1、在SOURCES文件TARGETLIBS中添加: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d.lib\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dlient.lib

2、在XXX_IoControl函数中定义以下变量
DWORD dwErr0;
DWORD dwUsbErr=0;
BYTE bDir=0;
LPUSB_DEVICE_REQUEST lpRequest=NULL;

3、批量输入:
dwErr = IssueBulkTransfer(pUSBD->usbFuncs,
                          pUSBD->Bulk.hPipe,
                          NULL,
                          NULL,
                          USB_IN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Out,
                          NULL,
                          dwLenOut,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if ((ERROR_SUCCESS != dwErr) || (USB_NO_ERROR != dwUsbErr))
{
    RETAILMSG(1, (TEXT("Bulk In transfer error : %d\r\n"), GetLastError()));

    //推出缓冲区

    return FALSE;
}

4、批量输出

dwErr = IssueBulkTransfer(pUSBD->usbFuncs,
                          pUSBD->BulkOut.hPipe,
                          NULL,
                          NULL,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In,
                          NULL,
                          dwLenIn,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判断有没有成功同批量输入

5、厂商请求
lpRequest = (LPUSB_DEVICE_REQUEST)pBufIn;//厂商请求通过pBufIn传入
bDir = (lpRequest->bmRequestType) & 0x80;//D7: [0:host to device, 1:device to host]

dwErr = IssueVendorTransfer(pUSBD->usbFuns,
               pUSBD->hUSBDevice,
               NULL,
               NULL,
               ((bDir? USB_IN_TRANSFER :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lpRequest,
               pBufOut,
               0,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传输错误判断同批量输入最后总结这个示波器一下wince下USB HOST驱动程序,批量输入、输出、厂商请求3个函数,其他资料网上都能找到。

1、在SOURCES文件TARGETLIBS中添加: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d.lib\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dlient.lib

2、在XXX_IoControl函数中定义以下变量
DWORD dwErr0;
DWORD dwUsbErr=0;
BYTE bDir=0;
LPUSB_DEVICE_REQUEST lpRequest=NULL;

3、批量输入:
dwErr = IssueBulkTransfer(pUSBD->usbFuncs,
                          pUSBD->Bulk.hPipe,
                          NULL,
                          NULL,
                          USB_IN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Out,
                          NULL,
                          dwLenOut,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if ((ERROR_SUCCESS != dwErr) || (USB_NO_ERROR != dwUsbErr))
{
    RETAILMSG(1, (TEXT("Bulk In transfer error : %d\r\n"), GetLastError()));

    //推出缓冲区

    return FALSE;
}

4、批量输出

dwErr = IssueBulkTransfer(pUSBD->usbFuncs,
                          pUSBD->BulkOut.hPipe,
                          NULL,
                          NULL,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pBufIn,
                          NULL,
                          dwLenIn,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判断有没有成功同批量输入

5、厂商请求
lpRequest = (LPUSB_DEVICE_REQUEST)pBufIn;//厂商请求通过pBufIn传入
bDir = (lpRequest->bmRequestType) & 0x80;//D7: [0:host to device, 1:device to host]

dwErr = IssueVendorTransfer(pUSBD->usbFuns,
               pUSBD->hUSBDevice,
               NULL,
               NULL,
               ((bDir? USB_IN_TRANSFER : USB_OUT_TRANSFER) | USB_SHORT_TRANSFER_OK),
               lpRequest,
               pBufOut,
               0,
               pdwActualOut,
               INFINITE,
               &dwUsbErr);
//传输错误判断同批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