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通过I2C 来设置外设备

楼主(2009-08-04):
请问怎样用通过I2C 来设置外设备
如果新加一个模块(ic比如codec)在板子上,来通过I2C来对其寄存器设置,
已经有关于此ic的i2c 的设备驱动,但是如果我想在别的驱动程序代码里面
来设置此ic 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用i2c_mast_send()函数?但是我不知道第一个i2client 结构的参数
该怎么去设置.
是linux 平台,CPU用的PXA ,本人刚接触linux 同志们不要笑啊.希望能指点,万分感谢!!!!!!
linux
设备
寄存器
我不知道
程序

网友:
我感觉wince 就跟好做,直接把设备地址,和寄存器地址等信息放在一个结构里,然后把数据放在buffer里,
在设置命令,就好了.linux 搞不懂啊

网友A:
这个不太懂!帮顶!

网友B:
这个东西和OS关系不大的,就是从这里引用I2C的驱动程序而已,参考一下其他用I2C的设备驱动怎么调用的就好了

网友C:
你不是说已经有驱动了么?
照着别人的来不就行了?

网友D:
设置寄存器的写函数是一样的,套用就行,注意从器件的地址,还有就是等待回应的延时也要设置好。

网友E:
就直接按照结构体struct client里的参数填充你的具体IIC设备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