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层操作函数

楼主:
*PBODR(vxImmrGet()) &= 0xfcff;
*PBPAR(vxImmrGet()) &= 0xfffffcff;
*PBDIR(vxImmrGet()) |= 0x00000300;
SCCR();

上面这些函数是什么意思, 网上也没有搜到!
哪里有关于这类函数的说明的文档?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直接对内存地址进行位操作,

网友:
那这些函数一般在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A:
vxImmrGet()的作用This routine returns the IMMR register value

如果有vxworks6.x的源码它的定义在target/src/arch/ppc/vxALib.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ImmrGet()的作用This routine returns the IMMR register value

如果有vxworks6.x的源码它的定义在target/src/arch/ppc/vxALib.s中

vxImmrGet 返回的是内存管理寄存器当前指针的值? 还是这段寄存器开始的位置?菜鸟不懂敢请大侠

网友:
vxImmrGet - Returns the CPM DP Ram base address for CPM device drivers

引用楼主 jqx_ah 的回复:
*PBODR(vxImmrGet()) &= 0xfcff;
*PBPAR(vxImmrGet()) &= 0xfffffcff;
*PBDIR(vxImmrGet()) |= 0x00000300;
这几行是配置IO端口口寄存器;

引用楼主 jqx_ah 的回复:
SCCR();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是串口初始化或相关寄存器配置么?

网友:
PBODR对应的是cpu寄存器,

网友B:
vxImmrGet()应该是获取powerpc 的IMMR(Internal Memory Mapped Registers)的值,这个寄存器保存着所有powerpc CPU寄存器所映射的内存基地址,PBODR,PBPAR,PBDIR应该是这几个寄存器的偏移量,基地址+偏移量 就是这个寄存器的实际访问地址.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SCCR()应该是系统始终相关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vxImmrGet()应该是获取powerpc 的IMMR(Internal Memory Mapped Registers)的值,这个寄存器保存着所有powerpc CPU寄存器所映射的内存基地址,PBODR,PBPAR,PBDIR应该是这几个寄存器的偏移量,基地址+偏移量 就是这个寄存器的实际访问地址.

关于IMMR这个解释比较直接了,很简洁。
如果还想更多了解来龙去脉,请在860的datasheet中搜索IM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