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程序与引导程序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9-03-29):
启动程序与引导程序有什么区别呀????
启动程序与引导程序有什么区别呀????
程序

网友A:
看你怎么定义了,很多时候是相同的东西只是两个叫法.

网友B:
不知道启动程序是什么
引导程序一般是指引导操作系统的程序。一般是负责给操作系统传递硬件信息,以及初始化一些必要的硬件设备。

网友C:
o ,要明白了,启动代码好像没有硬件信息信息~~

网友D:
我觉得一个样,没有区别。只是一些叫法差异。

网友E:
我也觉得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可能启动程序范围更宽广一些。

网友F:
文字遊戲
software 大陸人叫 軟件
台灣人叫 軟體
process 大陸人叫 進程
台灣人叫 程序
大陸人把program叫 程序 而台灣人稱為 程式
.....
如果你發現了 引導程序 與 啟動程序的區別,那么它們是不同的,沒有發現的話,就認為是一樣的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