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手写板软件。。。

楼主:
请问有人做过手写板软件吗?
我想做个手写板的软件,通过手写板输入,最好可以检测压力,如果买市面上的手写板,好像很难通过这些成品做出软件来。
请问有有过同样想法的人吗?我要买什么好呢?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手写板接pc 还是 单片机呀,

接pc 怎么都好说, 拦截一下看看数据,大致就可以了,

如果接单片机,那就要好好选接口和协议了,

还不如自己做一个手写板了,

你把触摸屏下面放几个 压力传感器不久可以了,设置几个压力区域,检测就ok了

网友B:
手写板 和触摸屏 等都可以作为楼主实现 自己手写软件的平台吧。

建议楼主 多去淘宝 看看,看是否有支持手写的ARM9平台开发板,而且还提供源码。

这样楼主就可以参考人家开发板的手写源码,实现自己想实现的。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板接pc 还是 单片机呀,

接pc 怎么都好说, 拦截一下看看数据,大致就可以了,

如果接单片机,那就要好好选接口和协议了,

还不如自己做一个手写板了,

你把触摸屏下面放几个 压力传感器不久可以了,设置几个压力区域,检测就ok了

是要用手写板连接PC,自己做一个手写板的话该怎么实现呢?这方面我还没有接触过!如果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指导的话,真的是万分感激!!
关于压力传感器,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用,初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写板 和触摸屏 等都可以作为楼主实现 自己手写软件的平台吧。

建议楼主 多去淘宝 看看,看是否有支持手写的ARM9平台开发板,而且还提供源码。

这样楼主就可以参考人家开发板的手写源码,实现自己想实现的。

ARM9开发板? 谢谢提醒,我去看看
可是,我只是个初学就被抓去做项目的学生。。。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呢?
您觉得实现这个大概要多久呢?

网友:
这个 你最好多问问 一些卖家,看他们的资料是否有对应的开源代码。

自己在慢慢消化吧,感觉需要一定的时间,还得看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