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HCI 主机怎样检测到USB设备连接

楼主(2009-06-01):
USB OHCI 主机怎样检测到USB设备连接
^_^大家好:
USB OHCI 主机怎样检测到USB设备连接?
检测
主机

网友A:
是不是也是检测vbus?

网友B:
USB主机的D+和D-都有15K下拉电阻,USB设备会在D+或者D-加1.5K上拉电阻,使得D+或者D-产生低->高的沿变化,从而使得主机知道有设备接入。
D-上表示Slow Speed设备。
D+上,USB2.0主机会增加额外的同步时序,如果能通过,则判断为HighSpeed设备,如果无法通过,则判断为FullSpeed设备。

网友C:
谢谢LS:
那能否通过哪个寄存器得到状态变化?

网友D:
给你增加点儿人气。

网友E: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的,楼上的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usb不用管主机的,等待主机发出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7-02):
应该是检查HcRhPortStatus[1:NDP]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