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CON

楼主(2009-04-27):
51单片机中断,,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CON
当程序转向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外部中断请求标志位IE0(IE1),内部定时/计数器溢出标志位TF0(TF1)》,由硬件自动清0。
我想请问哥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比“当程序转向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更具体)清0的呢?是在IRET指令执行之后吗?
标志
寄存器
程序

网友:
当程序转向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
从这句看的话
那是
PC = 中断向量地址;
这一句执行之后。。。

网友A:
丫的字面意思,挺神奇的

网友B:
当程序转向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也就是检测确定之后,就开始中断,此时一边中断,同时也一边执行程序,因为这是两个模块的,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