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vxworks bootloader更换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这里有路由器使用了vxworks boot,用超级终端连接了路由器,就会显示[VxWorks Boot]: 等信息。
我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一个支持Linux的bootloader boot.bin烧到这个路由器里。而这个板子上只有一个console口,还有几个网口,一个USB口。

本来我打算在超级终端那里使用kermit传送boot.bin到路由器,然后再使用命令更新bootloader,但是文件传送不过去。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我的问题:1、要换成Linux的bootloader,我的这种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为什么kermit协议无法传送文件?如果传送过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当前的vxworks bootloader换成linux的?
          2、如果用kermit传送不了,是否可用tftp将Linux的bootloader boot.bin传送进去?同样如果传送过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当前的vxworks bootloader换成linux的?
          3、是否还有别的方法来烧录Linux的bootloader ?谢谢

网友A:
嵌入式系统进行Bootloader烧录有两种方法,方法一:在Windows用SJFlash软件和Jflash线缆进行.方法二:在Linux下用使用Jflash-s3c2410软件和Jflash线缆进行.

当前的vxworks bootloader换成linux的?
这个不简单吧

网友:
回LS:你说的这两种烧录的方法,需要一个JTAG接口吧,但是我的板子上只有一个console口,还有几个网口,一个USB口。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系统进行Bootloader烧录有两种方法,方法一:在Windows用SJFlash软件和Jflash线缆进行.方法二:在Linux下用使用Jflash-s3c2410软件和Jflash线缆进行.

当前的vxworks bootloader换成linux的?
这个不简单吧

网友B:
如果没有JTAG口,可以做一个vworks的映像,把网口和flash驱动编译进去,然后启动这个vxworks映像,使用ftp把linux boot下载到内存(或者ramdisk中),然后用flash驱动接口把内存中的linux boot烧写到boot芯片中。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但是有几个方面还不明白
1、使用vworks的映像,是不是要通过tftp把vxworks印象下载到板子上?
2、由于这个板子有点特别,所以不一定能找到对应的vxworks。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JTAG口,可以做一个vworks的映像,把网口和flash驱动编译进去,然后启动这个vxworks映像,使用ftp把linux boot下载到内存(或者ramdisk中),然后用flash驱动接口把内存中的linux boot烧写到boot芯片中。

网友:
顶起来,大家继续。

网友:
看看bootrom支持自我更新吗?

网友:
两种办法:
1、就是楼上所说,让这个单板使用一个它自己的vxWorks映象启动以来,之后在通过flash驱动去把你的linux u-boot.bin烧进去。既然bootrom烧的是vxWorks的,应该能找供应商要,这个如果走不通,在联系,我们一起想办法。
2、JTAG烧写。

你的那个kermit传输的方法行不通,因为你的那个vxWorks bootrom中没有对这个的支持。一般标准的vxWorks bootrom是没有在bootrom中支持写flash的,估计你的那个也没有,你可以在[VxWorks Boot]:输入“?”,看看供应商有没有给你提供烧写的手段。

网友:
a fwa gag aw ga

网友:
网口驱动无问题的话,应该可以用tftp传送bin文件,但是直接把VxWorks的boot换成(升级成?)Linux的,应该不行吧?
下面一种途径倒貌似可行:
tftp传送bin文件到路由器-->VxWorks的fs里把bin文件open,并读入memory中-->尝试从memory中把bin文件的数据烧录到路由器的flash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