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片子利用PCA模块做16bit timer产生方波输出问题

楼主:
/*STC利用PCA产生timer产生方波输出*/

#include

sfr CCON=0xD8;
sfr CMOD=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0L=0xEA;        //COMPARE
sfr CCAP0H=0xFA;        //COMPARE
sfr CCAPM0=0xDA;

sbit CR=CCON^6; //start signal
sbit CCF0=CCON^0; //中断标志

sbit OUT=P1^2; //方波输出端口

void init_pca()
{
        CMOD=0x80;
        CCON=0x00;
        CH=0;//先清零CH,CL
        CL=0;
        CCAP0H=0x01; //高位比较器
        CCAP0L=0xcc; //低位比较器
        CCAPM0=0x49; //控制寄存器让PCA模块作为16 bit timer
        EA=1;
        CR=1;
}

void
main()
{
        init_pca();
        while(1)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using 3 //当CH和CL的值递增到和CCAP0H和CCAP0L相等时候 中断产生
{
        OUT=~OUT;
        CH=0;
        CL=0;
//        CCAP0H=0x01; 这里非要注释掉这两句才能产生方波,为什么?按道理不应该啊,重新赋值应该不会影响吧?
//        CCAP0L=0xcc;
        CCF0=0;
}

网友:
没有人回答?急啊 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CCAP0H=0x01; //高位比较器
    CCAP0L=0xcc; //低位比较器
这两个寄存器,只要初始化一次就好了
后面再赋值,会初始化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CCAP0H=0x01; //高位比较器
? ? CCAP0L=0xcc; //低位比较器
这两个寄存器,只要初始化一次就好了
后面再赋值,会初始化定时器

请教如果再赋值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初始化定时器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指教啊!!

网友:
我现在就是把PCA模块当定时器产生方波用的,因为我想动态改变占空比和周期,所以想在中断中重新对比较寄存器重新赋值,达到修改占空比和频率的目的,还请指教。

网友:
你可以用PWM来实现啊!

网友:
STC的PCA模块,可以实现PWM,你仔细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
STC的PWM是8位的,用PCA直接输出脉冲又频率不可以连续调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