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高频电路中电阻、电容、电感电压的测量问题
momn12
momn12

网友A(2009-09-17):
高频电路中电阻、电容、电感电压的测量问题
在高频电路中,如晶振为3.9M,在这样的电路中,电阻、电容、电感两端的电压如何测量,用平常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吗?
如果可以的话,是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
请详细的说明一下。
测量
电容
如何

网友B:
在交流信号下,数字万用表也有测试的频率范围,以及测试信号的强度范围,跑出这个范围,测量将是不准确的。
过去常用毫伏表测量高频信号。非精确测量时,示波器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可以的话,是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测量交流信号肯定是交流档了。

网友C:
用平常的数字万用表是不可以的,精度相差太多。有LCR表,精度搞的价位比较高,10K以上。
不过建议没有必要测量具体值,因为高频电路,寄生参数很难估计。信号串扰也比较严重。建议如下:间接测量:
1。测量震荡幅值,最大,便是参数选取合适;
2。否则要么参数过大,要么过小。需要更改参数:参数变小,再次测量幅值,变大,说明参数原来参数取大了,继续调整参数,直至幅值最优。当然还有其他参数需要注意:品质因数等。

网友D:
使用万用表能初步判断晶体是否起振。

网友E:
3.9M算高频?

网友F: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