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下 调用软件盘

楼主:
在evc4.0下 如何调用软键盘
      头文件里已经包含了  #include "Sipapi.h"
   在Edit获得焦点,和失去焦点是这样写的
void student::OnSetfocusEdit1()
{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ipShowSIM(SIPF_ON);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UP);
}

void student::OnKillfocusEdit1()
{
        HWND m_hwnd = this->m_hWnd;
        SipShowSIM(SIPF_OFF);
        SHSipPreference(m_hwnd,SIP_DOWN);

}

在 Pocket pc 2003, Win32(WCE emulator)Debug,Pocket pc 2003 emulator 下
报错:   error C2065: 'SipShowSIM' : undeclared identifier
谁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SIP API函数,好像不能在模拟器下使用

没有在PPC下试过

网友:
大师,SipShowSIM是你自己构造的函数吗??PPC下只有SipShowIM

网友:
ls说得没错

网友:
那该怎么改呀

网友:
我把 SipShowSIM()  改成 SipShowIM()
在 Pocket pc 2003, Win32(WCE emulator)Debug,Pocket pc 2003 emulator
   软键盘能正常弹出和关闭
但在  E71X,Win32(WCE emulator)Release,E71X Device 下   (这是向我们的PDA设备生成可执行文件)
  报错   error C2065: 'SHSipPreferenc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怎么弄呀  请高手

网友:
我晕 现在在E71X,Win32(WCE emulator)Release,E71X Device 下
又报这种错误啦
stude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SipPreferen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student::OnSetfocusEditXueyuan(void)" (?OnSetfocusEditXueyuan@student@@IAAXXZ)
studen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ipShowIM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student::OnSetfocusEditXueyuan(void)" (?OnSetfocusEditXueyuan@student@@IAAXXZ)
ARMV4Rel/student_info.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A:
應該是頭文件的錯誤 看寫錯沒有
還有就是看ce版本定義沒有
這個ce2.10後就有了 如果版本定義比這個還舊 估計就是版本定義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頭文件的錯誤 看寫錯沒有
還有就是看ce版本定義沒有
這個ce2.10後就有了 如果版本定義比這個還舊 估計就是版本定義的問題了

錯了 沒有看到上面的回复.

但在  E71X,Win32(WCE emulator)Release,E71X Device 下  (这是向我们的PDA设备生成可执行文件)
  报错  error C2065: 'SHSipPreferenc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這個應該是你sdk導出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