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ilverlight for Embedded硬件加速的问题

楼主:
已经编译成功了wince 6 R3的silverlight演示,但是演示的帧率一直保持在1到3帧,想尽了办法都不行,。
我做过的设置如下:
1,添加了SYSGEN_XAML_RUNTIME
2,添加了SYSGEN_DDRAW
3,添加了环境变量sysgen_samplexamlperf
4,添加了环境变量bsp_xrplugin_ddraw(bsp_xrplugin_opengl我也试过)

另外,我用的开发板是iMX35 MDK。

请教高手指教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楼主 hostinglian 的回复:
已经编译成功了wince 6 R3的silverlight演示,但是演示的帧率一直保持在1到3帧,想尽了办法都不行,。
我做过的设置如下:
1,添加了SYSGEN_XAML_RUNTIME
2,添加了SYSGEN_DDRAW
3,添加了环境变量sysgen_samplexamlperf
4,添加了环境变量bsp_xrplugin_ddraw(bsp_xrplugin_opengl我也试过)

另外,我用的开发板是iMX35 MDK。

请教高手指教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拿6410试了也1-3帧的速度,一直为提高不了速度苦恼.

网友A:
先试试directdraw的例子。看DDraw工作正常没有。
还有可能 就是显示驱动可能也要修改吧。。。不过网上的资料很少。
这个视频中6410 的跑 4个图标的例子 达到了20多fps。。。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2MTM0NTY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directdraw的例子。看DDraw工作正常没有。
还有可能 就是显示驱动可能也要修改吧。。。不过网上的资料很少。
这个视频中6410 的跑 4个图标的例子 达到了20多fps。。。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2MTM0NTY4.html

那看来还没找对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directdraw的例子。看DDraw工作正常没有。
还有可能 就是显示驱动可能也要修改吧。。。不过网上的资料很少。
这个视频中6410 的跑 4个图标的例子 达到了20多fps。。。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2MTM0NTY4.html

你们的SILVERLIGHT提高到20几帧的速度没?

网友:
to AAa_tnT:
   DDRAW应该加载正常了,在开发板上DDRAW的例子可以跑到27帧。我想可能是silverlight硬件加速驱动的问题,因为我把bsp_xrplugin_ddraw或bsp_xrplugin_opengl禁止掉,帧率还是1到4帧。

网友B:
发现如果使用DDRAW加速器,会提示下面的错误:
[DDRAW RENDER PLUGIN]: Device doesn't support CC due to insufficient alpha capabilities [reported alpha caps 0x00000000]
应该是DDRAW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如果使用DDRAW加速器,会提示下面的错误:
[DDRAW RENDER PLUGIN]: Device doesn't support CC due to insufficient alpha capabilities [reported alpha caps 0x00000000]
应该是DDRAW驱动有问题。

没怎么注意这个消息!!!

网友B:
DDRAW还是不行,但是OPENGL已经可以了,25帧左右。
原先我同时打开了bsp_xrplugin_ddraw和bsp_xrplugin_opengl,需要把bsp_xrplugin_ddraw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AW还是不行,但是OPENGL已经可以了,25帧左右。
原先我同时打开了bsp_xrplugin_ddraw和bsp_xrplugin_opengl,需要把bsp_xrplugin_ddraw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我这样试了怎么速度还是提不上去呢?我用bsp_xrplugin_opengl这个环境变量压根就不行啊!(系统都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AW还是不行,但是OPENGL已经可以了,25帧左右。
原先我同时打开了bsp_xrplugin_ddraw和bsp_xrplugin_opengl,需要把bsp_xrplugin_ddraw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第1个简单的例子在OPENGL下是可以跑到27-28FPS,但第/3个例子就跑0-4FPS.我在STA2065上测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