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疑惑,望牛人解答!"> C51中的 intrins.h中的循环移位函数和标准C中的移位符号"<<"和">>"疑惑,望牛人解答! >"疑惑,望牛人解答!" data-url="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44516-1-1.html" id="copy_url" class="copy_url">

_crol_, _cror_,等等函数我知道,是循环移位的意思,这些函数的功能和标准C的移位操作符"<<"和">>"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在执行效率上有不同!

网友:
在执行效率上有何不同?

网友A:
标准C的移位操作符"<<"左移一次,超过8位的就被舍去了,最低位补0
">>"右移一次,超过8位的就被舍去了,最高位补0
_crol_, _cror_,是循环移位
执行效率肯定是标准C的移位效率高,因为不用管移出的超过8位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C的移位操作符"<<"左移一次,超过8位的就被舍去了,最低位补0
">>"右移一次,超过8位的就被舍去了,最高位补0
_crol_, _cror_,是循环移位
执行效率肯定是标准C的移位效率高,因为不用管移出的超过8位的位

upupupup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ACC >>= 1;和
ACC = ACC >> 1;
是一样的吗,我怎么看有的文件上面这样用ACC = ACC >> 1是循环移位!

网友B:
循环,就是带进位移位,C中的>>和<<是不带进位的。
ACC >>= 1;和
ACC = ACC >> 1;
是一样的
ACC >>= 1;//是C风格而
ACC = ACC >> 1;//是basic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就是带进位移位,C中的>>和<<是不带进位的。
ACC >>= 1;和
ACC = ACC >> 1;
是一样的
ACC >>= 1;//是C风格而
ACC = ACC >> 1;//是basic风格。

不是这样的吧,51里面不带进位的循环移位也有相应指令啊,并不是只有带进位的移位的才叫循环移位!
比如
RR A
RL A
这个就是不带进位的循环移位

网友:
C里面没有循环位移

网友:
;原来就没有“循环”的说法
RR A;原名:Rotate Right
RL A;      Rotate Left

RCR A;原名 Rotate Right through Carry
RCL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