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CRT显示器有扫描线问题

楼主:
我有一台LG的CRT显示器,2002年买的,17纯平,到现在有了问题,总是有水平倾斜的淡灰色扫描线,宽度大约有4厘米
背景基本上是纯白色,很隐约地能看到桌面上的图像。
2006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天气潮湿,桌面就会很模糊,开机停几十分钟就好了
2008年下半年时,就出现有扫描线问题,只是偶尔出现一下
这一段时间以来,开机之后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就出现了扫描线,弄得没办法使用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看扫描线的效果在:
http://album.hi.eeworld.net/views/photo/290424

电路照片在:
http://album.hi.eeworld.net/views/photo/290425

谢谢!

网友:
从图片上看,水平扫描不同步,扫描频率低于信号频率。
根据时好时坏分析,接触不良的可能性稍大,你可以看一下插头,是不是接触良好。LG的显示器多数用4856作扫描,你重点查一它。

“2006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天气潮湿,桌面就会很模糊,开机停几十分钟就好了”,这是管座问题,它影响聚焦,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补焊下场块。

网友:
*不要笑哦,我是完全不懂电路的那种,只是想把这显示器死马当活马医,反正它也用了好几年了,:)就当是练练手*

1.
管座问题,它影响聚焦
------------------------
是最上面的那部分吗?是整个“盒子”,还是其中的哪个小部分?这部分如果能弄好最好,如果弄不好也就算了,主要是真正潮湿的天气也不多,只是偶尔出现,再说停一停也能用,这部分影响不大

2.
水平扫描不同步,扫描频率低于信号频率
------------------------------------------
这个问题严重,使这个显示器都不能用了,所以这个问题要搞定。现在那上面的图片不够大,不清楚,到时候我打包几张全尺寸的图片再上传,可以清楚地看到电路和芯片型号。

3.
根据时好时坏分析,接触不良的可能性稍大,你可以看一下插头,是不是接触良好
----------------------------------------------------------------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果是接触不良,那一般情况下用手拍一拍可能就会好了,但这个不是,是开机停一会儿就会出现,有时候我关掉几分钟再开,就可以用很长时间,有时候再开还是一样有问题

4.
LG的显示器多数用4856作扫描,你重点查一它。
-------------------------------------
是不是图片中的电路板中最下面的那个黑色芯片?它的型号是:TDA4841PS/VA4EK0/DS0222 3,检查的内容是查看周围的电路接触不良?还是看它和周围的元件是否有损坏?

5.
补焊下场块
---------------
哪个地方是场块?

网友:
电路的照片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414802
可能需要先登录才能下载,没有设置下载分限制

也可以直接打开下载地址: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414802/jszj

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主要芯片的型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了半天,发现真的看不懂,显示其基本上属于模电范围。

网友:
管座:就是玻璃管的最后边接的那个塑料座。

楼主说一下显示器的型号。!!!!!

如果你会用万用表和烙铁的话,咱们一块修它吧。

网友:
万用表会用,烙铁也汉过电阻电容之类的
型号:LG 775FT(后面的FT应该是没错,今天晚上回去再确认一下),17寸纯平,2002年中买的,应该是2002年推出的产品

网友:
管座:就是玻璃管的最后边接的那个塑料座。
--------------------------------------
那就是有很多好像能调节的小圈后面的那部分喽(挨着最后面的铁盒部分的小圈),在http://album.hi.eeworld.net/views/photo/290425 中有个小螺丝的那个部位

这东西要多少钱?

最好是能修理那个扫描线问题,因为扫描线不解决,显示器基本上就不能用了,所以即使把这个聚焦的修好,其用处也基本上体现不出来

网友:
管座是在所有显示器和电视中通用的吗?

网友:
刚才找了半天LG 775FT图纸,找到了很多,可都不能下载

网友:
确定就是775FT
上面的字是:未来窗 微笑 775 FT plus

网友:
貌似你的 ABL 电路出问题了    你把 FBT 补焊下 如果有条件换个 FBT (“高压包” )

网友:
昨天从网上找到了电路图,本来是已经上传到资源里了,但是一直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咋回事,我下载的网址:
http://www.elecfans.com/soft/49/54/2008/200809188764.html
不需要注册等操作,可以直接下载

现在扫描线之间的间隔好像又变宽了一些,比原来的宽了很多,整个屏幕好像只有七八条扫描线了,我从照片上看了一下原来的,大约得十一二条线

貌似你的 ABL 电路出问题了
---------------------------
那个地方算是高压包?是主电路板上的哪一个器件,还是电子发射管那部分中的哪一个部分?

网友:
这个图片http://album.hi.eeworld.net/views/photo/290424 的现象是水平不同步,
我认为,你看一下R724之前和之后,看有没有信号

背景偏白应该是加速级电压过高,如13楼所说。你先找ABL电路(高压包到CPU的25脚),或调整一下高压包上面的加速极电压调整电位器。

我在这里http://www.tai-yan.com/BBS1/htm_data/45/0708/13845.html找到了它的很完整的资料,这个:http://www.tai-yan.com/bbs1/icdatasheet.rar是搜索工具

网友:
电路图终于可下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421468

网友:
根据LZ在02年购买来看,我判断型号是LG775。

网友A:
行消隐坏了,并不难修,但如果自己不懂电路,基本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消隐坏了,并不难修,但如果自己不懂电路,基本没有可能。

看来是高手,指导一下麻,现在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一步一步教一下

另外情况说明:
以前不大注意,近两天注意了一下,有时候扫描线的间隔会变得很宽,有时候还是和原来一样比较窄,但是它们的宽度都不均匀,都是越靠上的间隔越小,越靠下的间隔越大,但差别都不是很大
小间隔时,扫描线大概有15条,宽间隔时,大约有8条

另外,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关掉显示器的瞬间,会发现屏幕中央一个很亮的亮点,大概有一个花生那么大,过去在显示器正常时,没有注意这种现象

网友B(2009-06-23):
你把尾座取掉再插上去,插牢,看看怎么样。

网友C:
看这个周末有时间没有,如果有,到时候就捣咕一下了

网友D:
仔细看了下, 背景基本上是纯白色,很隐约地能看到桌面上的图像。 这个应该和场块没关,前面说错了。
检查ABL电路,先补焊高压包各脚。
再查查显像管尾板上有没有虚焊。

网友E:
换液晶吧~~~~不要折磨自己了

网友F:
检查ABL电路,先补焊高压包各脚。
-----------------------------
高压包大概是在哪一块?我没有概念啊

网友G:
板子上一个最大的黑包包,有一根粗线出来通到显像管上的。
一点概念没有?还是请人修吧。

网友H:
那是行回扫线,是逆程消隐电路的问题,模糊那个是聚焦电压不对,可能是高圧包上调聚焦电压的电压器老化或者潮显引起的,没有经验就自己去下个电路图仔细看行扫描那部分的电路,一般是电容老化吧,一个一个的试就不信搞不好,注意安全就好了,不要碰那个高压嘴

网友I(2009-08-28):
虽然没有弄好,现在把它卖了20块钱,还是谢谢各位的帮助。
终于知道哪个是高压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