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把数子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比如把计算机中的01 ...

楼主(2009-10-17):
谁知道怎样把数子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比如把计算机中的01010101转换成电信号的。
谁知道怎样把数子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比如把计算机中的01010101转换成电信号的。
计算机
电信号

网友A:
不知道lz问什么
狭义上是指DAC等模拟器件
广义上所有由MCU/CPU控制的电路都算是将数字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了

网友B:
物理结构上?通过数字逻辑电路实现的,由一个外部电源提供能量

网友C:
数模转换?

网友D:
数模转换

网友E:
转换为开关信号??

网友F:
用电阻网络也可以简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