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gui移植 文字滚动问题

楼主(2009-12-07):
wince gui移植 文字滚动问题
在gui移植的时候,原来的芯片是支持480*272的,现移植到支持800*480的芯片上,可以移植后一切正常,就是在超过480宽的像素位置之后,所有的字体都向左滚动,并且第一个字符不会显示,直接从第二个字符开始滚动,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wince
芯片
WindowCE

网友A:
没碰到你这种情况的!

网友B:
gui移植?你所谓的gui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C:
是呀,描述的不清楚,
什么GUI移植?用的是什么GUI?
文字滚动程序是怎么做的?实现的方法是什么,对屏幕的尺寸有没有做特定要求?

网友D(2010-01-13):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才回复,是自定义的一个类,显示区域设置成了480*272,所以超过的部分都会显示不正常。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