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 如何设置一个进程的优先级?

楼主(2009-04-15):
WinCE上 如何设置一个进程的优先级?
WinCE上 线程的优先级是可以设置的,请问如何设置一个进程的优先级?
如何
优先级
WindowCE

网友A:
线程才有优先级

网友B:
可以设置进程中的主线程优先级来达到目的

网友C:
进程的优先级?进程又不是真正地运行,运行的的是线程,所以设置的是线程

网友D:
wince中进程没有优先级,这个XP是不一样的,wince里面优先级都是对线程的。

网友E:
线程才有优先级!

网友F:
一个个都只说线程才有优先级,但不说怎么设置线程的优先级,LZ试试CeSetThreadPrio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