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5.0 开机自动拨号

楼主:
 如何使windows ce 5.0 开机时能通过 我的连接(GPRS)去自动拨号?

 就是如何打开我的连接呢?我的连接是新建的,我在WINDOWS文件夹下去打开rnaapp.exe会提示命令行参数无效。

 这个要如何去实现呢?

网友A:
自己编写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然后拨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写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然后拨号

楼上  大牛 正解;

至于开机自动运行,有很多人的博客都有相关设计: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wince+%E5%BC%80%E6%9C%BA%E5%90%AF%E5%8A%A8&tn=360se_8_dg&ie=utf-8

网友:
对,就像2楼大牛说的一样,不过提醒下在这程序之前应该先打开gsm模块。我当时已经实现这个功能还有睡眠唤醒后自动拨号!

网友:
我知道是开机自动启动,但我不知道要启动那个程序。。。。。
windows下的rnaapp.exe一打开就会提示“命令行参数无效”
还有那个“我的连接”好像没法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网友:
我给你看看我的代码吧!
        TCHAR szAutoDialEntryName[256] = TEXT("-p-eGPRS");//命令差数
        LPCTSTR        ProcName = _T("rnaapp.exe");

                        SHELLEXECUTEINFO lp= {0};
                        lp.lpFile=ProcName;
                        lp.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lp.lpVerb=_T("Open");
                        lp.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lp.lpParameters   =   szAutoDialEntryName;
                        lp.lpDirectory   =   NULL;
                        lp.hInstApp = NULL;
                        lp.hwnd = NULL;
                        lp.nShow = SW_HIDE;
                        //调用函数
                        DWORD ret=ShellExecuteEx(&lp);

网友:
自己写个调用拨号的程序,参数就可以自己写了,把它设置成自动运行

网友B:
就按我的调用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可是测试过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看看我的代码吧!
TCHAR szAutoDialEntryName[256] = TEXT("-p-eGPRS");//命令差数
LPCTSTR ProcName = _T("rnaapp.exe");

SHELLEXECUTEINFO lp= {0};
lp.lpFile=ProcName;
lp.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lp.lpVerb=_T("Open");
lp.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lp.lpParameters? =? szAutoDialEntryName;?
lp.lpDirectory? =? NULL;
lp.hInstApp = NULL;
lp.hwnd = NULL;
lp.nShow = SW_HIDE;
? ? ? ? ? ? ? ? ? ? ? ? //调用函数
DWORD ret=ShellExecuteEx(&lp);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按我的调用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可是测试过的!呵呵!

帅哥,参数要怎么去设啊?

网友B:
我那个程序不就是调用吗?-p-e+你拨号程序的名字?难道不行吗?

网友:
我的提示是:invalid parameter on command line

    //先初始化GPRS
    CGPRS m_GPRS;
    BOOL ret = m_GPRS.GPRS_Init(_T("COM1:"), 115200, (DWORD)this);

       //然后进行拨号
    TCHAR szAutoDialEntryName[256] = TEXT("-p-eGPRS");//命令差数
        LPCTSTR ProcName = _T("\\Windows\\rnaapp.exe");
        SHELLEXECUTEINFO lp;
        memset(&lp,0x00,sizeof(SHELLEXECUTEINFO));//
        lp.lpFile=ProcName;
        lp.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lp.lpVerb=_T("Open");
        lp.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lp.lpParameters  =  szAutoDialEntryName;
        lp.lpDirectory  =  NULL;
        lp.hInstApp = NULL;
        lp.hwnd = NULL;
        lp.nShow = SW_HIDE;
        //调用函数
        DWORD ret=ShellExecuteEx(&lp);

高手们,帮我看看有没有错误啊?
GPRS_Init是可以初始化的,之前就是做GPRS一键初始化然后再去拨号的。
现在双击“网络连接”里的“我的连接”是可以拨号的,但用程序去做就会提示:invalid parameter on command line
是不是我的参数没设正确呢?

网友:
大哥!你看了我回复的吗??你网络连接里是“我的连接”这个就是你rnaapp的入口名字,那么TCHAR szAutoDialEntryName[256] = TEXT("-p-eGPRS");//命令差数这个就不能用我的了。你应该改成“-p-e我的连接”不过建议你不要用中文 呵呵!那就就是在网络连接那把“我的连接”改下!不过只是建议呀!你可要加分呀!哈哈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程序不就是调用吗?-p-e+你拨号程序的名字?难道不行吗?

可以了,谢谢!
我之前的拨号名字是GSM,嘿嘿~~~改完以后就行了~~真谢谢啦

网友:
客气了!我说呢俺的程序这么会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