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应用程序 不显示在任务栏中

楼主:
如题.

实现时肯定可以的。我记得之前有那种一机多图的程序不会显示在任务栏中的。

我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时修改Shell下的源码,但是这样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请教下各位同志:

wince下的应用程序如何不再任务栏中显示?

网友:
创建窗体的时候实现

网友:
我原来有几次定制出来的OS跑程序就不会在任务栏里出现.

网友:
是后台运行吗

网友:
好像不行,就算隐藏也会在任务栏中显示的,除非把任务栏隐藏

网友:
引用楼主 dadahacker 的回复:
如题.

实现时肯定可以的。我记得之前有那种一机多图的程序不会显示在任务栏中的。

我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时修改Shell下的源码,但是这样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请教下各位同志:

wince下的应用程序如何不再任务栏中显示?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设置应用程序全屏显示,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具体的可以参考API函数SetWindowPos。

网友:
谢谢各位来捧场。
方法如下:
SetWindowLong,WS_EX_TOOLWINDOW
详细可以查看MS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