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应用程序开发vs和evc的代码区别

楼主:
用Visual Studio2008 新建了一个智能设备中的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跟EVC建立的MFC应用程序比较了一下,发现vs2008的代码模板好麻烦啊,而且好像不是消息处理机制了,那么在EVC上使用的代码能在VS2008运行吗?现在的教材都是在EVC上开发的,一用vs2008就看的一头雾水,希望有在vs2008做过CE开发的前辈们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
可以的,不去看什么

直接用VS2008打开EVC4的工程就OK啦

网友:
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
直接用 VS2005(VC++2005) 打开EVC4的工程, 会自动转换,会出问题, 很多工程会打不开。

网友A:
那反过来VS程序移植到EVC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2005的书,我现在做程序都是参考这本书,非常不错。没有硬件,还可以搭建模拟器来学习。叫做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讲解。是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的升级版。里面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反过来VS程序移植到EVC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这个不好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vs2008可以认为是evc的升级版本,只有新版本兼容老版本,没有老版本兼容新版本

网友:
还未正式接手,学习一下…

网友:
evc要逐渐退出了

网友:
现在都用Visual Stadiuo

网友:
直接转,有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2005的书,我现在做程序都是参考这本书,非常不错。没有硬件,还可以搭建模拟器来学习。叫做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讲解。是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的升级版。里面的例子很值得参考。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这本书俺也有,很受用的!!!

网友:
把EVC工程用VS2008打开,然后自动转换,转换完成以后,编译,应该会有错误,然后一个一个错误的解决。就是这样进行EVC工程升级到VS2008。

网友:
EVC是不会退出的。。用EVC写的东西比VS写的东西小多了。。。

更适合嵌入多系统!

UP

网友:
我现在也好迷茫啊。在网上下了VS2008,但是入门的教程太少了。正在考虑用EVC。资料比较多。入门程序也多

网友:
不能直接转换的,必须把EVC工程代码文件拷贝出来,之后在VS2008下面新创建一个工程,对代码文件作一定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