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模拟器,掉电再上电,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急!!!wince模拟器,掉电再上电,保存的问题!
如题。用PB自己定制的模拟器,希望关掉模拟器以后,再开模拟器能文件还存在。模拟器能带这个功能吗?需要加什么组件?着急···!!!
wince
定制
模拟器
上电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我也急啊!

网友B:
如果仅仅是保存文件的话建议你映射一下Storage Card目录,这样还可以在XP环境下直接查看相应文件很方便的。就是在模拟器里边设置一下共享目录。

网友C:
仿真器选项-》共享文件夹

网友D:
楼上的做法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这边有一个SDK,除了能保存Storage Card,还可以保存根目录和注册表,待会传上来。

网友F:
这个是VS2005下WinCE5.0的SDK,楼主可以试一试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11/26/16109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