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CE下相机开发,请多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最近需要在CE下采集图片,以前没有做过CE下与硬件相关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入手,通过拜读各位大侠的提问、建议和博客,有了稍微的了解,我的看和问题如下:
   1. 直接写一个CE应用程序,调用驱动相应的功能即可,调用驱动是使用  HANDLE m_hCameraFile = CreateFile(_T("CIS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这样的方式吗?如果是这样我随后通过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获取图像信息和数据时应该使用那些参数?或者我从哪些地方可以找到这些参数?
   2. 我看了BSP源码,其中有camera.cpp文件,应该是相机的驱动吧?这个文件编译后在操作系统里生成的目标是什么文件呢?我可以直接调用其中的 CIS_XXXX函数实现采集图片的功能吗?如果可以,是用CreateFile还是LoadLib?
   3. 是否可以直接修改BSP,修改camera.cpp文件来实现采集图片的功能?

这里提问一个帖子我最高只能给100分,如果分不够我可以再开几个,分不是问题。
另外,最近搞嵌入式的逐渐火热起来了,可是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黑暗中摸索,希望能够组织起来搞个系统的学习材料,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善莫大焉~

网友:
DeviceIoControl——》CIS_IOControl:这是2440 camera的关键。
打开所有打印信息,就知道整个工作流程了。

网友:
camera是摄像头,哪个相机用WinCE的啊...?

网友:
多看例子CAMERA驱动

网友:
我也在搞这块,我用的是天嵌的开发板,他们提供了一个演示程序,居然看不到图像,也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你用的是哪家的开发板?

网友:
先确定驱动是否正确工作?一般驱动开发商会提供一个演示程序的,通过这个测试最好。

LZ的问题,最好放在应用层来做,不要放在驱动层。

网友:
驱动就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
1.确保驱动是好的,可以正常工作
2.熟悉下Camera Driver的接口函数
3.编写应用层Code,通过IOCTL调用Camera Driver的接口函数

网友:
1. HANDLE m_hCameraFile = CreateFile(_T("CIS1:"),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就是这么操作的,不过第一个摄像头设备名好像是CIS0。
这样就能获得摄像头的句柄,下面对摄像头的操作都要用到这个句柄。

2.在应用层就是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对摄像头进行操作,这个函数的几个参数得好好研究一下。系统会调用底层摄像头的驱动函数CIS_IoControl完成你的操作,这个是系统自动调用的,你的任务是在应用层调用DeviceIoControl!!在CIS_IoControl函数里,根据你给的操作码dwCode执行相应的操作。这个函数里有个switch(dwCode)的分支语句,比如拍照的操作码是GetLastFrame.....等。有的操作码下面没写驱动代码的,这个注意一下,不过大多数有用的操作还是带有代码的。

3.如果你还是感觉不知所措的话,先尝试进行代码修改和移植,参考一下其他开发板的相应功能的驱动代码。

大家都是新手,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感谢gooogleman、91program、paulfuture、larryk等大侠的提示,厂家提供的camera程序可以看到图像。
我在打开BSP时,看到了CIS_IOControl函数,里面很多是空的,几个有用的函数如:IOCTL_CAM_CONT等都注释为// for MPEG4,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地测试了一下,直接调用DeviceIOControl调用没有任何信息。
我想做的很简单:1 显示当前的图像,不必高效地用LCD缓冲;2 点击一个按钮,获取某一帧为图片。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To yzbsd:我用的是宇龙的。

网友:
如果是流接口的话  CreateFile可以打开设备,进行下一步操做

2、wince的驱动编译过后 ,生成的=是DLL文件,如果是在上层应用程序里面调用的话就要看OS给出的接口了! 比如
CreateFile 就是,->CreateFile--> OS --->XXX_Open.
                  ReadFile()---> XXX_Read(
                  writeFile()-->XXX_write
                  deviceIOcontrol()-->XXX_IOControl

3  BSP当然可以修改,但 要实现你的功能就不找这么做了 ,没做过camer的driver

网友A:
试了一下,先用        CreateFile(_T("CIS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可以打开设备,然后调用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IOCTL_CAM_SETGAMMA,
                    NULL,
                    0,
                    &chPrevEnable,
                    1,
                    &dwBytesReceive,
                    NULL);

        ret1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MOVIE_START,NULL,0,NULL,0,&dwBytesReceive,NULL);
可以看到预览的图像

但是调用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
                            NULL,
                            0,
                            pImgBuffer,
                            //(QCIF_XSIZE*QCIF_YSIZE+QCIF_XSIZE*QCIF_YSIZE/2+sizeof(YUVINFO)),
                            (QCIF_XSIZE*QCIF_YSIZE+QCIF_XSIZE*QCIF_YSIZE+sizeof(YUVINFO)),
                            &dwBytesReceive,
                            NULL);
时经常死机。

继续研究中。。。

网友:
没人会呀?自己up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先用 CreateFile(_T("CIS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可以打开设备,然后调用
?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 ? ? ? ? ? ? ? ? ? IOCTL_CAM_SETGAMMA,?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0,?
? ? ? ? ? ? ? ? ? ? &chPrevEnable,?
? ? ? ? ? ? ? ? ? ? 1,?
? ? ? ? ? ? ? ? ? ? &dwBytesReceive,?
? ? ? ? ? ? ? ? ? ? NULL);?

ret1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MOVIE_START,NULL,0,NULL,0,&dwBytesReceive,NULL);
可以看到预览的图像

但是调用?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 ? ? ? ? ? ? ? ? ? ? ? ? ? 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
? ? ? ? ? ? ? ? ? ? ? ? ? ? NULL,?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pImgBuffer,?
? ? ? ? ? ? ? ? ? ? ? ? ? ? //(QCIF_XSIZE*QCIF_YSIZE+QCIF_XSIZE*QCIF_YSIZE/2+sizeof(YUVINF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CIF_XSIZE*QCIF_YSIZE+QCIF_XSIZE*QCIF_YSIZE+sizeof(YUVINFO)),?
? ? ? ? ? ? ? ? ? ? ? ? ? ? &dwBytesReceive,?
? ? ? ? ? ? ? ? ? ? ? ? ? ? NULL);?
时经常死机。

继续研究中。。。

你这个死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好看看你的buffer地址,是正确,如果这个地址错误,则采集到的图像复制到你buffer中就有可能因为存到了其他地方,当值内存分配混乱,影响到系统了。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啊。

网友:
感谢楼上的提示,我再仔细看看这个地方。 没想到这么个简单的功能都不好搞,等我搞出来了一定公开代码~

网友:
太失望了,真的没人会吗?

网友:
我想不是没人会,我想做过这个摄像头驱动的人在这里有很多人,只是这个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也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罢了。真正的问题还是你自己解决。

我想知道你说的经常死机是什么意思,是调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后经常死机,还是一开始预览就死机

网友: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
  我是调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后就死机,预览没问题。另外查到调用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SAMSUNG_CAM_PR,NULL,NULL,&image,NULL,NULL,NULL);
可以得到RGB证缓冲的地址,然后直接存为位图即可。好像得到的RGB为16位值,应该是6:5:6的分配方式,我用下面的函数存为图片,结果是噪声。
BOOL SaveFrameBit2BMPFile(BYTE* pBits,int CX,int CY,CString strFile)
{
        BITMAPFILEHEADER fh;
        BITMAPINFOHEADER bm;
        fh.bfType = 0x4D42;
        fh.bfSize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CX*CY*2;
        fh.bfReserved1 = fh.bfReserved2 = 0;
        fh.bfOffBits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m.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m.biWidth = CX;
        bm.biHeight = CY;
        bm.biPlanes = 1;
        bm.biBitCount = 16;
        bm.biCompression = BI_BITFIELDS;
        bm.biSizeImage = CX*CY*2;
        bm.biClrUsed = 0;
        bm.biClrImportant = 0;

        CFile fBmp;
        if(fBmp.Open(strFile,CFile::modeCreate|CFile::modeWrite))
        {
                fBmp.Write(&fh,sizeof(BITMAPFILEHEADER));
                fBmp.Write(&bm,sizeof(BITMAPINFOHEADER));
                fBmp.Write(pBits,CX*CY*2);
                fBmp.Clos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把我想到的告诉你吧,不一定对。

首先是调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调用这个则会执行Copy_Cam_Image,这里面就是把你得到图像存到你指定的buffer里。你没说你用的平台是什么,应该就是三星的芯片吧。那么一般默认是输出ycbcr格式的,你可以把这个采集到的图像转为rgb在加个头,就生成bmp。至于死机的问题,这个不太清楚,还是建议你好好看看Copy_Cam_Image里的代码,肯定是这里的问题。

其次,你说你得到的是噪声,第一要看看你采集到的是不是rgb的图像,这个你可以直接把采集到的grb图像用UE打开,直接添加文件头,看有没有图想,就知道正确与否了。
然后看你的头文件那个函数家的对不对,下面是我用的函数,已经验证过了,是好用的。

就这些啦  好运吧

   unsigned char *WRGB;
   WRGB = (unsigned char*)malloc(BytePerLine*height+54);

    unsigned char* WRGB_Start=NULL;

//   unsigned char* rgb=new U8[3*ImgSize+54] ;

    memset(WRGB, 0, BytePerLine*height+54);
    RETAILMSG(MSG_EN_1,(TEXT("5\r\n")));
    //BMP头
    WRGB[0] = 'B';
    WRGB[1] = 'M';
    *((unsigned int*)(WRGB+2)) = BytePerLine*height+54;
    *((unsigned int*)(WRGB+10)) = 54;
    *((unsigned int*)(WRGB+14)) = 40;
    *((unsigned int*)(WRGB+18)) = width;
    *((unsigned int*)(WRGB+22)) = height;
    *((unsigned short*)(WRGB+26)) = 1;
    *((unsigned short*)(WRGB+28)) = 16;
    *((unsigned int*)(WRGB+34)) = BytePerLine*height;

//     for(i=0;i<54;i++,WRGB++)  RETAILMSG(MSG_EN_1,(TEXT(" 0x%X "),*WRGB));

    WRGB_Start = WRGB + 54;

    for(y=height-1,j=0; y > 0; y--,j++)
    {   //RETAILMSG(MSG_EN_1,(TEXT("height=%d  ,y=   %d  \r\n"),height,y));
        for(x=0,i=0; x         {//RETAILMSG(MSG_EN_1,(TEXT("width=%d  ,x=   %d  \r\n"),width,x));
            WRGB_Start[y*BytePerLine+i++] = B[j*width+x];
            WRGB_Start[y*BytePerLine+i++] = G[j*width+x];
            WRGB_Start[y*BytePerLine+i++] = R[j*width+x];
        }
    }

网友:
程序忘加了个BytePerLine = width*3
         U32 ImgSize = width*height

网友:
感谢hitszj604的回复,死机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我在调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时传入的地址是直接定义的数组,而不是用new或者malloc动态分配的,因为驱动dll与应用程序不是同一个地址空间,不能共用栈,只能用堆内存。现改正后正常了。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YUV420转为RGB的问题,快试出来了,很快就要结贴了,感谢大家的帮助。做好后我会上传源码的。

网友:
YUV转RGB搞定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03/20/60e42929-8f24-40e1-98cc-55083089a3b1.html

网友:
lz,等待中....

网友:
终于搞定了,这里总结一下我的心得
1. 在2440板中,BSP提供的驱动程序源代码为camera.cpp文件,其中实现了对相机的控制和外部程序调用的接口;
2. 正如各位老大的说明,驱动程序在CIS_IOControl接口函数中实现外部程序调用的功能,包括开始、停止和获取最新帧数据等;
3. 应用程序需要使用相机时,调用CreateFile(_T("CIS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函数获取控制相机的句柄;
4. 调用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MOVIE_START,NULL,0,NULL,0,&dwBytesReceive,NULL); 来启动相机采集;
5. 调用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MOVIE_STOP,NULL,0,NULL,0,&dwBytesReceive,NULL); 来停止采集数据;
6. 调用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
                            NULL,
                            0,
                            m_pYUVBuffer,
                            (CIF_XSIZE*CIF_YSIZE+CIF_XSIZE*CIF_YSIZE/2+sizeof(YUVINFO)),
                            &dwBytesReceive,
                            NULL);   函数来获取最新一帧的图像数据,数据为YUV420结构,如需显示,需调用rgb420_to_rgb24函数转换为RGB格式,然后用StretchDIBits来绘制位图,或者存为位图图片;
7. 可定时调用6中的函数并绘制出来实现图片预览,可以方便地控制频率和预览位置,但是比调用驱动中的预览功能慢一些,CPU占用也多一些;
8. 调用驱动的预览功能使用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
                    IOCTL_CAM_SETGAMMA,
                    NULL,
                    0,
                    &chPrevEnable,
                    1,
                    &dwBytesReceive,
                    NULL);   函数来实现。
9. 厂家给我的BSP源码里面相机的驱动程序源代码camera.cpp代码组织极烂,不知道是没责任心还是咋回事,如果有清晰的结构,简单扼要的注释将对初学者有莫大的帮助。
10. 正如各位老大所说的,多看驱动源代码是很有帮助的,看懂了还可以自己重写一下,可以实现很多特别的功能。

总结就这么多了,能够搞到这个样子与各位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感谢各位了;另外如今网络很发达,多用搜索引擎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到目前,遗留的问题还很多,听说通过调用CAM_IOCTL_SAMSUNG_CAM_PR可以直接获取到RGB数据,还没有试通,如果真能直接得到RGB数据将大大提高效率,留待后续研究。。。

网友:
为什么2440 camera  wince 5.0下取的YCBCR420数据转成RGB会错位呢?整了一个多星期了,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