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绿灯的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控制一组红绿黄灯,通过反复检测开关S1、S2,要求由S1、S2 的“闭合”和“断开”控制红、
绿、黄3灯的点亮。
当S1断,S2断时,黄灯亮;
当S1断,S2合时,绿灯亮;
当S1合,S2断时,红灯闪亮,闪烁周期为2s;
当S1合,S2合时,红灯亮。
要求:1、选择合适的芯片;
2、设计原理电路;
3、画出电路图;
4、编写出相应的程序;

最好用8255解决

网友A:
这个不难,请lz独立思考

网友:
这个楼主百度与google下8255的应用 或者8255设计,应该就有类似的设计与源代码吧。

网友:
这个51就可以实现 两个拨码开关 三个LED 主程序去检查按键的状态,然后再去控制LED状态

网友B:
自己做吧,大家不愿给你答案,免得害了你。
你自己先思考,遇到问题再来问。

网友:
起码给个思路吧,具体的我再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请lz独立思考
起码给个思路吧,具体的我再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吧,大家不愿给你答案,免得害了你。
你自己先思考,遇到问题再来问。
起码给个思路吧,具体的我再琢磨

网友:
可以用51单片机,5v电源,通过检测管教的状态  程序很简单啊

网友:
课程设计吧,控制灯的亮灭只需给相应管脚赋值,并且不断地读取按键值来选择工作状态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学生吧。。。自己找资料吧。。简单

网友:
用个3*8译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请lz独立思考

顶1楼。。。

楼主问些更具体的问题,一看就想偷懒了。建议先想出逻辑上的思路,具体的再问

网友:
这个问题都想找答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