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波形测试代码

楼主(2010-06-09):
求波形测试代码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现在想用C8051在keil下编写一个代码。实现如下功能:输入一个波形,比如说方波,我们能知道打印此波形的频率和个数,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和帮助。。急啊
测试

网友A:
去单片机区问吧

网友B:
恩,我试试

网友C:
如果波形输入口是中断口就比较好做了!每产生一次中断就是一个方波。再实现1S的定时,那这1S内收到的方波个数就是频率了。

网友D:
一个信号发生器已经接了一个中断按钮,按下才会有信号,我再好好理解下,谢谢了,那方波个数怎么知道呢?

网友E:
用定时器计个数嘛!

网友F:
一次中断不止产生一个方波吧?应该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