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6.0下使用什么开源的播放器比较好

楼主:
之前使用的是TCPMP,但是TCPMP在6.0下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我用的是SIRF A4的CPU,有75%的概率会出现CRASH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解决不了,所以现在 急着想要寻找 一个播放器,不知道哪位前辈推荐下,或者指点下解决TCPMP CRASH的问题,谢谢!

网友:
crash属于代码的问题,是可以修改的。
其它的播放器,在CE下不多,开源的就更少!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

网友:
请问下怎么修改TCPMP.能具体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算了,花了些钱,买了个源码,好像没出现过有CRASH的了,在此结贴.

网友:
amote能否提供一份WINCE6.0下的TCPMP源码给我 卖给我也行

能否提供一份WINCE6.0下的TCPMP源码给我 卖给我也行 邮箱 yuraozhi@caska.cn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我想用ARM9实现视频播放,应该怎末弄。和你说的那个播放器有什么关系。我是菜鸟  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