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R3编译一个OS工程怎么整个这样的错误:CreateDirectory(C:) failed. GetLastError=5 (dec).

楼主:
WINCE6.0 R3编译一个OS工程怎么整个这样的错误:CreateDirectory(C failed. GetLastError=5 (dec).

网友:
补丁没打对?

我在装完WINCE6.0 R2的时候才打2008年的全年补丁.2009的补丁一个没打.

我在我家里的电脑也是这样打的补丁,WINCE60装的也是在D盘,家里没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不需要打R2的补丁吧,打R3的补丁就可以了吧。

反正我没有打R2的补丁,只打了R3的补丁,编译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打R2的补丁吧,打R3的补丁就可以了吧。

反正我没有打R2的补丁,只打了R3的补丁,编译没问题!

年补丁没什么R2/R3的说法,都是WINCE60的补丁,我说的意思是我在装了R2后才开始打补丁,只打了2008年的年补丁.2007/2009的相关补丁都没有打.

网友:
WINCE60安装顺序

网友:
同样的环境建了个EMULATOR工程编译是可以的,模拟OS也可以跑起来,环境应该没有问题啊!

想不明白问题在那里!

网友:
执行CLEAN  SYSGEN 多次都不行,执行SYSGEN也不行.

为什么模拟工程没有问题呢?

网友:
拿6410的BSP编译一个OS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这个ST2064的BSP包就是会报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编译上下文

BUILD: [01:0000004202:WARNN ] fulllibc.lib(fpexcept.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cmtr.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cmtr.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3:WARNN ] fulllibc.lib(fpctrl.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fpw1.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fpw1.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4:WARNN ] fulllibc.lib(fpraise.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fpw1.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fpw1.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5:WARNN ] fulllibc.lib(ieee.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fpw1.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fpw1.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6:WARNN ] fulllibc.lib(sqrt.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tran.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tran.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7:WARNN ] fulllibc.lib(fabs.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tran.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tran.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8:WARNN ] fulllibc.lib(util.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tran.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tran.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09:WARNN ] fulllibc.lib(r_negs.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cpu1.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cpu1.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10:WARNN ] fulllibc.lib(r_negd.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cpu1.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cpu1.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11:WARNN ] fulllibc.lib(tolower.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conv.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conv.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12:WARNN ] fulllibc.lib(diverr.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help.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help.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1:0000004213:WARNN ] fulllibc.lib(chandler.obj) : warning LNK4099: PDB 'ccrthelp.pdb' was not found with 'D:\WINCE600\OSDesigns\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Wince600\STA2064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 or at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target\ARMV4I\retail\ccrthelp.pdb'; linking object as if no debug info
BUILD: [00:0000004233:PROGC ] Building LINK Pass in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src\kitl\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4244:ERRORE] CreateDirectory(C:) failed. GetLastError=5 (dec).
BUILD: [00:0000004245: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4246: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4247: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4248: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4249: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4250:PROGC ] MASM                       0         0       0
BUILD: [00:0000004251:PROGC ] SHASM                      0         0       0
BUILD: [00:0000004252:PROGC ] ARMASM                    14         0       0
BUILD: [00:0000004253:PROGC ] MIPSASM                    0         0       0
BUILD: [00:0000004254:PROGC ] C++                       38        21       0
BUILD: [00:0000004255:PROGC ] C                        100        99       0
BUILD: [00:0000004256:PROGC ] Static Libraries          29         0       0
BUILD: [00:0000004257:PROGC ] Exe's                      1        12       0
BUILD: [00:0000004258:PROGC ] Dll's                     50        91       0
BUILD: [00:0000004259:PROGC ] Preprocess deffile         2         0       0
BUILD: [00:0000004260: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4261:PROGC ] CSharp Compile             0         0       0
BUILD: [00:0000004262:PROGC ] Other                      0         0       1
BUILD: [00:0000004263:PROGC ]
BUILD: [00:0000004264:PROGC ] Total                    234       223       1
BUILD: [00:0000004265:PROGC ]
BUILD: [00:0000004266:PROGC ] 223 Warnings,  1 Errors
BUILD: [00:0000004267:PROGC ] GetSystemTimes (seconds): Idle: 183   Kernel: 247   User: 67
BUILD: [00:0000004268:PROGC ] Elapsed  time  (seconds): 157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601) (Built on Aug 17 2006 15:18:52)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Sysgening platform D:\WINCE600\platform\STA2064
\WINCE600\build.err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

2010_3_29_STA2065_Rev122_Test - 2 error(s), 331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or up-to-date, 1 failed, 0 skipped ==========

网友:
有人的建议为::

Could be that your WINCEROOT is set wrong or that there's a space in some
part of the path to Windows CE or the Platform Builder toolset.

Paul T.

"Sung Mo Jun" wrote:

网友:
记得以前WINCE60装在C盘是可以把STA2064的工程编译通过的,不会是因为这个安装盘选择的问题吧!!!

一定要把WINCE60安装在C盘???

网友:
试了一下,把WINE60卸掉再重新装到C盘就可以编译OS通过了.

TOOLS菜单/OPTIONS/PLATFORM BUILDER FOR CE/OS DESIGN AND BUILD-6.0/DEFAULT OS BUILD TREE要对应设置对???不知道以前不行是不是由于这个地方设置不对,但看环境变量的设置是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来写的不怎么样的BSP包只能够识别C盘(WINCE装到其它盘它都做不到这样的兼容性啊)-----真是垃圾.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