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ence画原理图中关于OFFPAGELEFT的问题

楼主:
关于分页的电路连接(平坦式)中需要用到Off - page Connector,
其中有两项(或者是4项):OFFPAGELEFT-L和OFFPAGELEFT-R
我看周润景的书上写着:设置采用双向箭头结点在左(右)的电路端口连接器

而层次式连接器Hierarchical port中有:双向、左向、右向,无向“左、右”结点
周的书上介绍:左向表示输出,右向表示输入

问题:
1、那么是不是说Hierarchical port这个连接器是根据元器件的引脚定义(输入、输出)来选择的
   而Off - page Connector这个是任意的,不分输入输出
2、“双向”、“结点”这两个名称是说什么呢??
   我的理解,这个“双向”或者“左右向”就是跟芯片的引脚定义输入输出相关的,
                 “结点”就无所谓了,只是看结点在哪个方向连接顺手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旋转”来选择任意结点方向

网友:
只允许我发7分?
明天加分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Hierarchical port类型,它的要求严格些,会很累,它要求与其相连的网络(包含元件封装PIN等)指定正确的类型,改动太大,使用Off - page Connector就能够轻松解决页之间网络连接的问题,方向标识只是给看原理图方便

网友:
OrCAD 双向分页符,怎样绘制;请大神作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