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可以识别到pxa270,但axd不能,求助

楼主(2009-09-18):
jtag可以识别到pxa270,但axd不能,求助
主芯片:pxa270
刚焊好的板子,使用jtag可以正常的识别到,但是用axd下载eboot.nb0时,出现错误dRDI Servere Error 00602:Can't hlat target and make ir enter DEBUG state.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怎么造成的?
芯片
target
error

网友A:
flash设置一下,检测一下,还有jtag上应有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