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读写 u盘死机

楼主:
wince 下.net 的程序,读写U盘。大部分时间正常。 偶尔会发生写文件的时候,程序死在那里的情况。

现象是,writefile 的时候,函数一直不返回。有时候插拔下 U 盘就自动返回了。而且,里面的内容写成功的。

观察发现,在读写U 判断的时候,.net 的程序,系统占用率比较高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请教各位: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自己 up 一下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都没遇到过这类问题么?

网友:
你调整一下程序内存看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哦,串口有什么信息提示吗?

网友:
没用过.net...
帮顶````

网友:
试试用非.net程序读写U盘看会不会出现死机现象。
反正从来没碰到过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
简单的 c 读写程序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测试了一个晚上频繁读写也不会有问题。

初步分析了下原因,读写u盘的时候,usb 驱动先发送命令再收发相应的数据。在系统负载比较中的时候,这两个过程会被中断一段时间。咨询了u盘的厂家,这种中断导致的命令不连续是会让u盘认为错误,从而reset 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避免这种中断产生,尝试修改ohci 的优先级 到 96 ,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个.net 的程序一起动很多事情都被停止。不知道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修改.NET程序的优先级,让他不要占用那么多资源。

网友:
过往的高手,来支持下。 ^_^

网友:
估计要从驱动着手了。
——————————————
进入死循环,

网友:
驱动是微软 的ohci2

在死机的时候确实发现,微软的驱动在 不时的查询u 盘状态,但是都很久才返回。

网友A:
"那个.net 的程序一起动很多事情都被停止",先查这个问题再说。一个程序直接拖慢整个系统,未免有点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net 的程序一起动很多事情都被停止",先查这个问题再说。一个程序直接拖慢整个系统,未免有点夸张。

讨论过这个问题,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认为这个是系统的事情。  软件做的再不好也不应该导致u盘掉盘。

网友:
都一周多了,还没解决?到底卡在哪里了?

用wince自带的资源管理器反复向U盘拷贝读取大数据量的文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再写个极其简单的C++/C#小程序,也是反复操作U盘,看看会不会出问题。而且最好能做成多线程读写,进行暴力测试。

如果以上两个出问题,那就说明文件系统、USB驱动中必然有问题。
如果以上两个良好,那就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个人的经验,WINCE上两个问题很头痛,USB和FAT文件系统。WINCE对U盘的支持不大好,直到最近一些QFE补丁发布以前,有些U盘认都认不出来。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但有些还是有问题。我的经验是Sandisk的U盘各项指标还不错,国内朗科的也不错,Kingstone的就很一般。以前FAT文件系统也有很多BUG。总之,这种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有可能是微软的问题。建议你换换不同品牌U盘做对比测试。

网友B(2009-01-12):
另外,读写U盘时最好把BUFFER设的大一些,一次多读写些数据。我做过一些测试,buffer小的时候U盘读写效率非常低。建议BUFFER开在64K~128K,再大提高不明显。

网友C:
谢谢各位!
不过,革命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