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CCS中的可执行文件

楼主:
我已经编写好C代码,我怎样利用CCS生成.out文件和 .cmd文件呢??

网友:
不要沉底呀。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
连好硬件,设置正确后编译不就产生.out了?

网友:
直接编译就可以呀,只要你的工程没有问题。

网友:
是该CMD文件用于烧录啊

网友:
.cmd 文件要自己写,或者根据Demo修改,添加到工程中.编译、链接后就能生成.out文件了

网友:
CMD文件时要自己写的(用文本编辑器如写字板),而且该文件对于DSP编程是非常重要的,硬件不同,这个文件也就不一样,如果使用错误的CMD配置文件,不仅无法编译,更加无法下载。这里给一个CMD文件给楼主参考一下,是以前做毕设时写的
/*************************************************************************
文件名:                LF2407A.cmd
日期:              2009年5月20日
公司(作者):      leehyb
*************************************************************************/

/*----------------------------------------------------------------------*/
/*   CMD命令文件 - 存储空间划分(LF2407A)                                                            */
/*----------------------------------------------------------------------*/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  程序复位 */
                  PROG  :origin = 00b0h , length = 7F50h        /* 片内FLASH */
        PAGE 1:
                  B2: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020h        /* 内部双访问RAM,B2 块  */
                  B0B1: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200h/* 内部双访问RAM,B0、B1合并块  */
                SARAM_IN: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内部单访问RAM,数据区  */
                SARAM_EX: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外部扩展RAM,数据区  */
}

/*----------------------------------------------------------------------*/
/*   CMD命令文件 - 程序段、数据段配置(LF2407A)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指向自己定义的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程序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switch   : { } > PROG     PAGE 0

    .data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bss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const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stack    : { } > SARAM_IN  PAGE 1                /* 堆栈,片内单访问RAM */
    .sysmem   : { } > SARAM_IN  PAGE 1                /* 片内单访问RAM  */
}

网友:
谢谢啦,CMD是要自己写的,我已经成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