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不能产生自激振荡?

楼主:
模电书上说在负反馈放大电路中,输入信号为零时,因为某种电扰动(如合闸通电),其中含有频率为f0的信号,使得AF的附加相移达到180°或-180°,@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如果|AF|>1,则产生了自激振荡。我不明白的是,如果@处条件不成立,也就是不存在使负反馈变成正反馈的频率f0,电路一直是负反馈,但是满足|AF|>1,电路不也是会一直有输出吗?只不过反馈信号每次都跟上一次的净输入信号反向,输出信号每次都跟上一次的反向而已啊,但是输出信号的幅值一直在增大啊,我说的对不对?麻烦有人给我解惑一下啊

网友:
相移超过90和-90就已经开始正反馈了吧?

网友:
如果@处条件不成立,也就是不存在使负反馈变成正反馈的频率f0——这句话有点不明白
频率f0是由环境造成,含有频率为f0的信号,有可能使得AF的附加相移达到180°或-180°,让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AF|>1,则产生了自激振荡,输出信号的幅值一直在增大。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我做过一个反馈电路,在机子上用得好好的,不过有一阶段板老是烧掉,跟我们老师查了好久才知道是因为外界造成信号发生移相,电路产生自激振荡,输出信号本因是衰减,结果切放大了,超过管子的耐压值,把板烧掉了、、
后来串了个RC电路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NB。。

网友:
回复2#楼:
   在给一个瞬间扰动后,频率为f0的信号产生了振荡,而产生负反馈的中频信号衰减至0了?为什么会衰减至0?我觉得:|AF|>1,所以产生负反馈的信号经过反馈后,反馈信号幅值|Xf|=|AFXid|,大于净输入信号幅值|Xid|,那么这时就算没有输入信号,则反馈信号作为净输入信号维持着输出,因为|AF|>1,所以再次反馈后,反馈信号幅值仍大于净输入信号幅值,输出也越来越大,怎么会衰减呢?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反馈信号和输出信号相互维持,这不也产生了振荡吗?

网友A:
负反馈会衰减激励,类似于阻尼振荡,会渐渐平息……

就你的思路来说(虽然这个思路过程不很准确),负反馈,是要从净输入信号中减去的,负反馈越强,对输入的消减越强,怎么会相互维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会衰减激励,类似于阻尼振荡,会渐渐平息……

就你的思路来说(虽然这个思路过程不很准确),负反馈,是要从净输入信号中减去的,负反馈越强,对输入的消减越强,怎么会相互维持?

不是从净输入信号中减去,是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吧!去掉输入以后,净输入信号就等于0-反馈信号,这样反馈信号不就成为净输入信号了吗?

网友A:
我知道你的基本概念差在那里了,在放大电路分析中,激励、输出和反馈都是同时的,去掉激励,就没有输出,也没有反馈了。
而对于正反馈振荡器,要用到非线性电路分析方法,不能按照上面的概念来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基本概念差在那里了,在放大电路分析中,激励、输出和反馈都是同时的,去掉激励,就没有输出,也没有反馈了。
而对于正反馈振荡器,要用到非线性电路分析方法,不能按照上面的概念来解释了。

自激振荡是正反馈,没有输入也会有输出,那为什么负反馈没有输入就会没有输出?经过的是同一个环路,幅值都是一样被放大的,只是相位相反而已啊,为啥正反馈的信号就能一直振荡,负反馈的信号就没有了?振荡时放大电路应该还是工作在线性区吧?

网友:
做个结案陈词吧:
1、电路的线性与非线性,本质上是由传输函数决定的,任何有源电路均有线性与非线性成分,当线性成分占主要时,认为该电路是线性电路,可忽略非线性特征,反之亦然,一个本来是线性的放大电路一旦开始起振,则其非线性特征将占主导,因此,振荡电路是非线性电路。
2、所谓是否工作在线性区,是指电路中的有源器件,三极管,FET等,而电路是没有线性区、截至区等概念的。
3、电路是否线性,不代表元件是否线性,或电路的组成部分是否线性,例如,一般完整的振荡器是由:放大电路、正反馈网络、稳幅电路和选频网络组成的,这里面,放大电路可能是一个线性电路,但整个振荡器仍体现为非线性电路。
4、以上描述中,“电路”二字替换为“四端口网络”,似乎更准确些。

有些跑题,以上是我个人归纳的,估计经不起严密推敲,但可保不离大谱,如仍不能jinanjmc2兄弟的疑虑,老夫亦无计可施。

网友:
楼上的竟敢侵犯领袖的肖像权,难道不怕被拉出去批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TheSaviour,尽管我还不是很明白,但是再问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也许等我看到了更多的资料,讲的更全面的参考书就能清楚了,先暂时放下呵呵!

网友:
讯号经过系统及负反馈网络,回到输入端,
理想状况是像电阻串并联那样,分压分流立即完成、一步到位,
若非如此,则回到输入端的信息就不是反相,反馈有相位差,输出就会失真,若负反馈回到输入端时已变得跟讯号同相且幅度够高,则这放大器只需扰动就有输出(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