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隔离

楼主:
单片机spi总线隔离用什么器件比较合适,且耗电小

网友:
光耦太慢了,根本满足不了SPI的速度。
用磁隔或者容隔,ADI和TI都有,自己去它的网站找找。

网友:
用SPI没用过用到隔离的地方过

网友:
看你SPI跑在多少速度下
我有成功应用过光耦隔离SPI。

网友A:
偶也没碰到过SPI需要隔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也没碰到过SPI需要隔离的情况

node

网友:
  如果速度不高,光耦的确是很简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