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内存泄露的问题

楼主:
项目要求在wince下使用RFID读卡器。本程序每隔200毫秒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发起邀请)。
现在,在程序执行期间有内存泄露。非常有规律。可以定位到就是在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的某行代码导致泄露。
这行代码是执行一个SDK函数的调用。由于SDK函数的源代码我有,所以我发现该函数不应该导致内存泄露。
现在怀疑是否RFID读卡器驱动程序带来的内存泄露?

PS:泄露的内存在程序退出时可以得到回收,可一旦程序重新执行起来,系统的内存使用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都超过了之前执行关闭之前的值。—— 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可以确认为驱动程序内存泄露?

网友:
疲劳测试,看看会不会内存不中,应用无法正常运行

CE的内存回收机制与PC有点不同的,我估计只是有内存碎片产生

网友:
程序运行很长时间后,会提示系统内存严重不足

网友A:
应该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引起
-----------------------------
可以调用api来查询当前slot里面的可用虚拟内存的大小来确定改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确定的
-----------------------------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api,如果查不到的话,我下午给你找一下

网友B:
可一旦程序重新执行起来,系统的内存使用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都超过了之前执行关闭之前的值。
--------我记得这样看是不准的。。他要过一阵子才能反应过来。

网友C:
真是热心的朋友,谢谢你。
如果真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该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引起

可以调用api来查询当前slot里面的可用虚拟内存的大小来确定改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确定的
-----------------------------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api,如果查不到的话,我下午给你找一下

网友:
是要过很久吗?我是过了一阵的,还是没用

引用 网友B:
可一旦程序重新执行起来,系统的内存使用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都超过了之前执行关闭之前的值。
--------我记得这样看是不准的。。他要过一阵子才能反应过来。

网友:
虚拟内存不是系统自动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热心的朋友,谢谢你。
如果真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该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引起

可以调用api来查询当前slot里面的可用虚拟内存的大小来确定改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确定的
-----------------------------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api,如果查不到的话,我下午给你找一下

之前在5.0项目上出现的,因为每个slot为32mb空间,我们一次会造成64kb空间的丢失,上层的ap经过很多次的操作之后,后续就会出现当前slot空间use out的情况,改为释放掉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C:
如何释放呢?呵呵。本人新手,还望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是热心的朋友,谢谢你。
如果真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该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引起

可以调用api来查询当前slot里面的可用虚拟内存的大小来确定改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确定的
-----------------------------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api,如果查不到的话,我下午给你找一下

之前在5.0项目上出现的,因为每个slot为32mb空间,我们一次会造成64kb空间的丢失,上层的ap经过很多次的操作之后,后续就会出现当前slot空间use out的情况,改为释放掉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泄漏会导致系统死机吗?我的板子出现了死机后屏幕画面不动,但dnw又 没有任何调试信息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释放呢?呵呵。本人新手,还望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是热心的朋友,谢谢你。
如果真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该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虚拟内存没有释放引起

可以调用api来查询当前slot里面的可用虚拟内存的大小来确定改问题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么确定的
-----------------------------
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改api,如果查不到的话,我下午给你找一下

之前在5.0项目上出现的,因为每个slot为32mb空间,我们一次会造成64kb空间的丢失,上层的ap经过很多次的操作之后,后续就会出现当前slot空间use out的情况,改为释放掉就可以了

你先找到泄露的位置,直接释放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楼主 m_jy163 的回复:
项目要求在wince下使用RFID读卡器。本程序每隔200毫秒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发起邀请)。
现在,在程序执行期间有内存泄露。非常有规律。可以定位到就是在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的某行代码导致泄露。
这行代码是执行一个SDK函数的调用。由于SDK函数的源代码我有,所以我发现该函数不应该导致内存泄露。
现在怀疑是否RFID读卡器驱动程序带来的内存泄露?

PS:泄露的内存在程序退出时可以得到回收,可一旦程序重新执行起来,系统的内存使用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都超过了之前执行关闭之前的值。—— 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可以确认为驱动程序内存泄露?

驱动里有无清缓冲的操作函数呢?有的话调用下,或者在该函数前认为将调用参数初始化一下,看看内存是否会增加,当然这是为了测试内存是不是由于输入参数产生的

网友D: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1/16/8f1cde89-22c6-467e-a11e-8d2e5f020885.html?68418
你追踪这封帖子下去就会有结果的
自己也可以google一下,申请的内存要怎么释放
比如new后,会跟着delete,要一一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1/16/8f1cde89-22c6-467e-a11e-8d2e5f020885.html?68418
你追踪这封帖子下去就会有结果的
自己也可以google一下,申请的内存要怎么释放
比如new后,会跟着delete,要一一对应

顶这个~~~呵

网友:
程序长时间跑,尽量减少动态分配。即使你分配后释放掉也一样

网友:
使用 CodeSnitch 检测

网友:
引用楼主 m_jy163 的回复:
项目要求在wince下使用RFID读卡器。本程序每隔200毫秒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发起邀请)。
现在,在程序执行期间有内存泄露。非常有规律。可以定位到就是在查询有无RFID卡来刷的某行代码导致泄露。
这行代码是执行一个SDK函数的调用
。由于SDK函数的源代码我有,所以我发现该函数不应该导致内存泄露。
现在怀疑是否RFID读卡器驱动程序带来的内存泄露?
把它注释后再调试,看是否还会泄露;如果仍旧泄露,那就不是这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