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中断问题!

楼主(2010-05-04):
6410中断问题!
我用6410裸奔 把代码拷贝到了DDR空间运行 但是现在发现中断都进步了中断函数 ,所有中断都不响应了 难道代码的运行空间放到DDR里面了 还要做别的改动才可以使中断完好能使吗? 希望各位路过的知道的解答下 小弟先谢过了!
空间

网友A:
当然进不了中断函数,除非你使用虚拟地址,把中断的地址重新映射到DDR空间里面。因为DDR空间的地址与中断的地址不一致造成的,中断地址一般在bank0内存端,而DDR空间不是。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 发完贴的那天晚上我也想了 我想我应该加上个地址 就是DDR的地址 比如我代码是在0X53000000里面运行的 那么我的中断向量的地址要就加0x53000000 对吗?

网友C:
必须启动MMU,如果你想把中断映射到物理内存,
关于这个请看我的博客 关于eboot 的中断向量的总结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