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dence高手我的FPM(footprint making)双击没用

楼主(2010-04-08):
请教Candence高手我的FPM(footprint making)双击没用
如题,小弟初学allegro,刚开始自己做了几个封装,后来在网上下了一个fpm,发现这个软件做的封装比我自己 做的好。所以开始用这个软件。可是昨晚回去之后双击它竟然没有反应,后来我就卸载重装还是这样,,弄了我好长时间,,接近崩溃,有没有人遇到我这种情况,99我啊。。先谢谢大虾了哈~~
封装
软件
making

网友A:
每人来啊,,我先自己顶了,,做等大虾指教啊,,,

网友B:
怎么没人来啊。。。大家帮忙顶一下啊

网友:
allegro倒是用了很久,但没用过FPM,
你启动PC试了吗?
建议卸载完重启下PC,然后重装,并看下任务管理器 里面是否有相关的进程。

网友C:
我看进程栏了,好像没有创建进程啊!但是这个软件不久前使用过。。在网上找好像没有人碰见过啊。可是我好几个电脑上安装都是这个样子,软件的安装源文件也换了好几个了。。。痛苦啊,,折腾好长时间了

网友D:
我的也是最近出问题了 没这个干不了活啊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E:
以前用用都很正常的
最近是怎么了?

网友F:
以为是系统问题 xp sp3都重新装过了 问题依旧 郁闷ing

网友G(2010-05-12):
问题找到了,希望可以帮助有用这个的人,把系统时间改到2010.4.1.前就能使用了,或者使用UE改其exe代码,具体我忘记了,,但是网上现在应该有了。这是作者自己弄的BUG,气愤!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