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加密技术 之 序列号要怎么生成啊

楼主:
达人给讲一下软件加密的整体流程,
然后我最关心的是序列号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一般用软件注册的话,输个序列号以及注册码(注册码一般由输入的序列号以及硬件码运算而得来的),
但问题是这个序列号是怎么得出来的,怎么验证序列号的有效性,去开发商的数据库中得到序列号好像不太好操作?
那个windows优化大师以前版本的序列号好像是它软件本身随即生成的,但我想,它不会把序列号的数据库写到程序里吧?
所以这个序列号肯定满足某种关系,一般这个关系是如何设计的呢?

网友A:
加密最好邦定硬件ID,否则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最好邦定硬件ID,否则不可靠

这个我已经考虑了,读取SD卡硬件号。
然后根据用户输入的序列号来我们网站上生成一个注册码,再进行注册。

我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序列号该怎么得到?难道就是根据一定规则自己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密最好邦定硬件ID,否则不可靠

这个我已经考虑了,读取SD卡硬件号。
然后根据用户输入的序列号来我们网站上生成一个注册码,再进行注册。

我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序列号该怎么得到?难道就是根据一定规则自己生成?

当然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生成,这个规则自己定。
想要不被破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保证一段时间内不被破解,以后可以变换算法。

网友:
可以获取设备的序列号,但是我用.net +Symbol 设备的终端,不同型号的终端获取的方式还不一样,现在正在搞,可以共同控讨一下!

网友:
获取硬件标示,加上时间或其它随机数等,生成序列号,不过总会被破解的,如果有人破解你的软件的话,说明你的软件做得还不错

网友:
当然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生成,这个规则自己定。想要不被破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保证一段时间内不被破解,以后可以变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