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保護 Registry

楼主:
如何保護 wince的registry 不被registry editor修改??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如果是想断电保护,可以考虑使用RAM-based Registry,这样不管如何修改,
重启后都是原来的注册表配置。

但即便如此,用户还是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修改注册表的。

网友:
正在找人开发基于WIN CE平台的PDA应用程序,有意者请联系QQ40326822

网友A:
换个思路,可以改,但是每次重启动之时,确切地说在boot phase 1的时候将delta hives拿掉,就能退回最初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可以改,但是每次重启动之时,确切地说在boot phase 1的时候将delta hives拿掉,就能退回最初设置了。

我顶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