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滚动播放文字广告视频广告就不能播放!

楼主:
     情况如下:Wince4.2下做了一个窗体,在不同的子控件下实现不同的功能,已在一控件上实现播放视频广告。现在在另子控件上实现滚动文字广告,播放文字广告是重新开启了一个子线程,这个播放文字广告的子线程启动后视频广告就播不了。当然文字广告也没有出来的。目前判断不应该是线程里面的程序问题,而是开启这个子线程对视频广告的播放产生了影响。
    不清楚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欢迎大家来探讨下子。

网友:
什么叫子控件?

是子窗口?如果是子窗口应该每个窗口都有一个proc,其中的paint负责绘制其内容,不需自己开线程吧

网友A:
线程打架了,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程打架了,优先级的问题~~~~
reall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子控件?

是子窗口?如果是子窗口应该每个窗口都有一个proc,其中的paint负责绘制其内容,不需自己开线程吧

窗体分不同的区域,在每个区域上放子控件,在子控件上实现功能,不是你说的子窗体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是子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