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使用对话框出错.

楼主(2009-08-28):
WINCE6.0下使用对话框出错.
我在WINCE6.0下使用DialogBox()下出错,其消息函数中,在一条消息函数中,只执行了一条语句就转到其他消息去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对话框
其他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是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很怪,我用MoveWindow(),BeginPaint()时,一下子就跑到消息外面去了..
HINSTANCE hInst;
hInst = (HINSTANCE)GetModuleHandle(NULL);
HDC buffer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errorlast=::GetLastError();
HBITMAP bitmap = ::LoadBitmap(hInst, MAKEINTRESOURCE(IDB_NAVIGATE1));
这个bitmap怎么会为0呢..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