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点建议,如何学习嵌入式开发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嵌入式软件开发,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买个开发板,照着上面的例程做
然后再自己举一反三

网友:
买个开发板,建议用ARM Context-M3的,照着实验板提供的例程,再从官网上下载些例程做几个程序。
不懂就多从网上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B:
学精C就成!

网友:
有环境最重要,建议买块板子按例程开发。在学校想办法到实验室去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精C就成!

嵌入式 如果只是C得话,我到觉得简单了

网友:
推荐ARM+Linux,如果是软件出身的话,考虑从上层往下层学,一般板子买回来都是可以跑的,你可以先移植个什么东东玩玩,先学会改Makefile,后面再边走边看,且得一阵子呢。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10/16/4681197.aspx

网友:
不建议初学一开始就玩Linux操作系统,容易打击自信心

网友:
找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学,不会被卡很多的时间,当然,如果有老师更好!

网友:
c语言学精,然后知道linux平台怎么用就行

网友:
先弄个开发板玩玩吧

现在市面上开发板虽然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可惜大部分都没有很好的例程和讲解

选择的时候最好找那些例程和说明比较详细的

玩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兴趣选个方向。。。。

网友:
在实际的项目中才能得到锻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弄个开发板玩玩吧

现在市面上开发板虽然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可惜大部分都没有很好的例程和讲解

选择的时候最好找那些例程和说明比较详细的

玩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兴趣选个方向。。。。

比较好的方法了

网友:
开发板大概多少大洋啊?

网友:
开发板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开发板,照着上面的例程做
然后再自己举一反三

网友:
买个开发板。。可以先裸奔,比如51,arm7的,理解底层。。
然后加个小系统,如ucos uclinux,在玩玩。
最后可以搞一个arm9的,比如三星的2440 2410,上一个wince 或者linux的系统,搞搞。。
都搞完了之后,开始搞搞fpga,和dsp,一个是软件的硬化,一个是硬件的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