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截获系统消息

楼主:
现在我需要做一个按键的背光驱动,在不影响按键消息传送的基础上 想截获按键信息
需要这么做,希望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
这个要分是在驱动做还是在应用做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按键的背光是指通过按键修改屏幕背光吗?
在驱动做, 可以考虑修改相应按键的处理代码.

在应用做 参考:
http://hi.baidu.com/zhangqiuxi/blog/item/c6e4fb17d92dea08c93d6d13.html

网友:
在应用中做比较通用, 可以考虑键盘HOOK, 也可以启动一监控进程来处理.

网友:
  昨天看了看
  要在应用中作  需要使用HOOK 关于这个 能给个例子不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以前的讨论:
http://topic.eeworld.net/t/20031120/10/2475182.html
这里也有一个正在讨论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07/15/11ed52aa-8761-4f63-bd38-5cad660f086e.html?61921

网友:
先把键盘和背光驱动弄好,在应用中把两个事件关联在以前就行了

网友:
键盘驱动是做好的
   背光就是几路led的控制
想问下 hook能不能写 到驱动中去  想让它以驱动的形式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