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上传文件到服务器

楼主(2009-08-18):
wince 上传文件到服务器
从网上看了一些 wince都不支持。
wince
服务器
上传文件
网上
WindowCE

网友A:
你用什么方式上传?
http
ftp?

网友B:
服务器端的接收程序使用什么方式?

网友C:
socket也可以,很灵活

网友D:
CE本来不支持,就是需要程序自己来编程完成的

网友E:
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要能传到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F:
@91program : 就是要写程序 ,所以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函数参考参考

网友G:
如果服务器端的程序也是自己做的话,那就可以自己用 Socket 加 自定义 的通讯协议实现了。

网友H:
只要支持TCP/IP,就肯定能实现上传文件,当然,要写代码。

网友I:
用了webservice 把文件转成二进制流 传到服务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