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80C51芯片加载时钟电路?要哪些东西?

楼主:
各位大侠,我刚学了点51单片机的知识,现在想通过自己购买一些实验器材,进行巩固。但是在用的时候,80C51芯片的CLK怎么给啊?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6M晶振,那么其它的电容要多大?书上还有个反相器,也要接吗?清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但是在用的时候,80C51芯片的CLK怎么给啊?
用无源晶体,两个脚连到XTAL1/2上,然后,晶体上的这两个脚再分别连一个电容到地

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6M晶振,那么其它的电容要多大?
6M给12P法的可以

网友:
80C51使用内部震荡时候微调电容的典型值为30pF,你用30p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hgcsx 的回复:
各位大侠,我刚学了点51单片机的知识,现在想通过自己购买一些实验器材,进行巩固。但是在用的时候,80C51芯片的CLK怎么给啊?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6M晶振,那么其它的电容要多大?书上还有个反相器,也要接吗?清各位指点。谢谢了

呵呵,不知你说的是哪本书。
一般IC,如果有X1 X2引脚的话,X1为时钟输入,X2为时钟输出。
这样接收的方法可以有下面两种:
1,一个晶振接到X1,X2两端,X1,X2各接一个电容到地,(51MCU,24M以下,约30pF左右),帮助起振,可在X1,X2端并接一个上M的电阻,如10M.
2,先做一个时钟发生器,这样就是晶振两端接一个反向器,这样,把晶振的一端,接再接一个反向器,输出时种,这个时钟接到X1端就可以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给多个IC提供时钟,就不用每个需要时钟的IC都用一个晶振了。但是前提是IC用相同的时钟。

还有补充的是,现在晶振都比较便宜,所以,哪种方式看着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