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keil , 使得支持外部存储的功能XDATA ?怎样设置大小?

楼主:
rt

网友:
建立项目后,在项目窗口右键点你的目标...默认名字是"Target 1",在弹出菜单点"Options for Target 'xxx'",将会弹出"Options....."窗口,点"Target"标签,就可以配置内存了...

网友:
那是随意填吗 例如0x0000--0xffff?

网友:
按照实际填.....如果是仿真,可以按你想像的来填...

网友:
如1楼指出,就能看到Xdata RAM的设置地方。
地址范围由你硬件决定,从0x0开始。当然芯片必须设置外存储器模式。

网友:
楼上把ROM和RAM搞混了,如果代码放在外部ROM需要将31脚接地,也就是设置成外部ROM模式。
但是XDATA定义的是变量,不是代码,它不需要将单片机设置外存储器模式。

网友:
先谢谢各位!
程序确实用到了xdata 但对xdata变量的操作却没有用movx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关于xdata变量的行都报错a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