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这些异常怎么定位解决---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Exception 'Pref

楼主:
======WINCE6.0下这些异常怎么定位解决---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

网友: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Exception 'Data Abort'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各种异常有没什么定位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
没有什么PC,RA出现?

这个的确没有见过。

网友:
Exception 'Data Abort'(4) Thread-Id=04cb0002(pth=84b9069c) PC=80132184 BVA=00000095, dwInfo = 00000007
R0=00000102  R1=00000002  R2=6000001f  R3=ffffc800
R4=d31efbc0  R5=84b9069c  R6=00000000  R7=00000000
R8=00000002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d31efda8
R12=80132184  SP=d31efba8  Lr=80132184 Psr=6000001f

网友: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3e00006(pth=8460d9e4), Proc-Id=00400002(pprc=824e9308) 'NK.EXE', VM-active=05580016(pprc=849eb630) 'TouchCalibration.exe'
PC=7fee0bf4(???+0x7fee0bf4) RA=80131c60(kernel.dll+0x0001dc60) SP=d094fcf8, BVA=7fee0bf4

网友: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1) Thread-Id=04420002(pth=849c3000) PC=864d7944 BVA=8b898fe8, dwInfo = 00000805
R0=00000001  R1=00000000  R2=04420003  R3=ffffcbac
R4=864d78b8  R5=864d7978  R6=00000003  R7=80120180
R8=62bf5020  R9=a459e000 R10=00000001 R11=80123c70
R12=04420003  SP=ffffc560  Lr=864d78b8 Psr=6000011f

网友: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4420002(pth=849c3000), Proc-Id=00400002(pprc=824e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4e9308) 'NK.EXE'
PC=00000091(???+0x00000091) RA=864d78b8(???+0x864d78b8) SP=849c3000,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1) Thread-Id=04420002(pth=849c3000) PC=801352b0 BVA=00000000
R0=80135dd0  R1=ffffc2f4  R2=ffffc278  R3=00000000
R4=824e9428  R5=00000000  R6=8011a154  R7=0000000a
R8=824e947e  R9=00000155 R10=00000010 R11=00000000
R12=00000000  SP=824e947e  Lr=00000008 Psr=6000011f

网友A:
PC=7fee0bf4(???+0x7fee0bf4)

汗,没有指出是哪个DLL。

用KITL,估计可行。

网友B:
会不会是MOBILE DDR工作不正常,或者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7fee0bf4(???+0x7fee0bf4)

汗,没有指出是哪个DLL。

用KITL,估计可行。

KITL目前还玩不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OBILE DDR工作不正常,或者不稳定引起的?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问号的。后来慢慢排除才找到问题。不是什么 DDR问题。

楼主慢慢找吧,阿门。

网友B:
取指令就是在RAM里面读啊,如果内存工作不稳定就会出现取指令异常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指令就是在RAM里面读啊,如果内存工作不稳定就会出现取指令异常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非法访问地址就会这样l
比如不再虚拟地址范围内访问。

网友:
我现在的6410跑WINCE60系统,可以跑起来,但跑不了几下就报上面的异常,然后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MOBILE DDR工作不正常,或者不稳定引起的?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问号的。后来慢慢排除才找到问题。不是什么 DDR问题。

楼主慢慢找吧,阿门。

怎么定位问题所在?给点指示?

网友:
检查你的Config,是否是内存划分不对造成的

网友:
你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还是你加了很多驱动之后才会这样的?

我觉得最郁闷是这样,修改了N多驱动,最后原来可行的东西不行了。

我那时候就这样逐一排除,我貌似忘记说怎么排除了。

对了,好像是内存的配置问题,config.bib那里,你仔细看看是否改动了。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C:
Generally speaking, prefetch abort happens when it tries to jump invalid address.
Clear IMGNODEBUGGER and run “makeimg” to enable native debugger at boot time. Once you catch it in native debugger, you can see if its native code or managed from the callsta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nerally speaking, prefetch abort happens when it tries to jump invalid address.
Clear IMGNODEBUGGER and run “makeimg” to enable native debugger at boot time. Once you catch it in native debugger, you can see if its native code or managed from the callstack.

没看怎么明白!

网友:
呵呵。。哥们你是CE5的程序在CE6上面跑出现的问题吧。。。我遇到过。。可能不是很好改了、、、网上找找有个哥们写的很好的总结。。我前些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根据那哥们的总结给改好的

网友:
Quote=引用 22 楼 unsway123 的回复:]
呵呵。。哥们你是CE5的程序在CE6上面跑出现的问题吧。。。我遇到过。。可能不是很好改了、、、网上找找有个哥们写的很好的总结。。我前些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根据那哥们的总结给改好的

我的不是,我的是CE6。0的系统跑起来了但跑不了几下就挂!!!

网友D:
帮顶,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6ef0002(pth=8dd24000), Proc-Id=00400002(pprc=8cadc308) 'NK.EXE', VM-active=06ee0002(pprc=8dc44bb0) 'osd.exe'
PC=c17a289c(???+0xc17a289c) RA=c03a2898(gwes.dll+0x00022898) SP=d4b2fdcc, BVA=c17a289c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6ef0002(pth=8dd24000), Proc-Id=00400002(pprc=8cadc308) 'NK.EXE', VM-active=06ee0002(pprc=8dc44bb0) 'osd.exe'
PC=8fd4e1b0(kitl.dll+0x000091b0) RA=8fd49748(kitl.dll+0x00004748) SP=d4b2fb5c, BVA=000000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顶,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6ef0002(pth=8dd24000), Proc-Id=00400002(pprc=8cadc308) 'NK.EXE', VM-active=06ee0002(pprc=8dc44bb0) 'osd.exe'
PC=c17a289c(???+0xc17a289c) RA=c03a2898(gwes.dll+0x00022898) SP=d4b2fdcc, BVA=c17a289c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6ef0002(pth=8dd24000), Proc-Id=00400002(pprc=8cadc308) 'NK.EXE', VM-active=06ee0002(pprc=8d…

我2440 跑wince6.0的时候也会这个哦。后来把nand flash 驱动的IOControl做一些处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错误,很可能是某些驱动没有移植好。
我在移植WinCE6.0时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5.0和6.0的内存管理有很大差别。
楼主可以做一个最小系统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很可能是驱动层的问题了.不过这种错误很难定位.

网友C:
遇到过。注意一下I-Cache是否已经是脏数据,有时有必要强制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注意一下I-Cache是否已经是脏数据,有时有必要强制刷新。

我们怎么刷I-CACHE?没有这个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注意一下I-Cache是否已经是脏数据,有时有必要强制刷新。

我们怎么刷I-CACHE?没有这个接口吧?!

晕,怎么会没有,在bootloader那里就有。

网友:
FlushICache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flush and invalidate the instruction cache. It is called by the kernel.

The kernel flushes and invalidates the instruction cache when a process loads, a process switch occurs, and CacheSync is called.

This function is deprecated. To flush and invalidate the instruction cache, use the OEMCacheRangeFlush function instead.

kernel在进程切换时做的事情,用户不用强制做吧.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硬件上不稳定,比如DDR出错.

网友:
22楼的兄弟: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
严重关注一下

网友:
一般是程序有内存溢出或者越界访问,破坏了代码区,从而产生Undefined Instruction的错误。这个问题在能够直接访问物理内存的代码中最容易出现,例如bootloader或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