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如何禁用输入面板

楼主(2010-04-14):
wince6 如何禁用输入面板
如题:在wince6下打开网页的时候,如果网页上有可输入的框,则系统会自动弹出一个输入面板(软键盘)。 我不想让这个东西弹出来(有自己的界面逻辑和输入控制),需要如何修改?谢谢!
东西
面板
如何
网页
WindowCE

网友A:
定制的时候,去掉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哪个组件?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把它去掉.好象在SIP的某个子集里面,清空一个ICLASS即可.

网友C:
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D:
这个??
http://bbs.meizu.com/thread-842694-1-1.html

网友E:
很就之前弄过一次,我去试验一下,才能回复.

网友F:
可以按这个帖子上的方法做一下,答案是多样的嘛.

网友G:
将 注册表里HEY_CEUUENT_USER\CONTROLPANEL\SIP中的defaultim里面的字符串"{.....}"该为空就可以了.我刚才去测试了一下.